[家居] 屏幕电源灯“电器残留”

楼主(2022-04-05):
断电了,屏幕电源指示灯会亮一会,才暗掉,是啥原理

网友:
电容原理  没啥原理

网友A:
电路中有储能元件,包括电容电感这些。这类元件就相当于小电池,会保存一些电量。LED灯的耗电量又非常小,所以会在断电后使用电容电感中储存的电量继续亮一会。

网友:
开关电源里面有大电容

网友:
断电了,不代表电源里面马上没电,有电容在就有余电,所以有泄放电阻,以免人断电后去摸插头触电。

led指示灯就用几十毫安电流,余电足够点亮3秒钟

网友B:
因为指示灯有自己的骄傲,你让灭就灭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
它不想被kill,正在锤死挣扎,
这就叫回光返照

网友:
水库容量大,泄洪需要时间。

网友:
这是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有储能元件,包括电容电感这些。这类元件就相当于小电池,会保存一些电量。LED灯的耗电量又非常小, ...

谢谢。学习啦

网友:
电容储能,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指示灯有自己的骄傲,你让灭就灭那是绝对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