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diy线序板?

楼主(2022-04-05):
就是锂电池保护板的线序检测,看看有没有插错

电路看起来很简单,就是排针和led,贴片电阻,焊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你没看错  就是     我是用表挨个线测一遍  注意看每增加一串是不是增加了对应的电压    接线是挨个理到电池端和保护板端 重复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错  就是     我是用表挨个线测一遍  注意看每增加一串是不是增加了对应的电压    接线是挨个理到电 ...

厉害

网友B:
我的方法就是万用表逐个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就是万用表逐个测量

量哪个地方?

楼主:
为什么都是102电阻,但是导向有的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是102电阻,但是导向有的不一样呢?

实际上就是每节电池一个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