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外地临时买个电烙铁用,艾瑞泽102内热电烙铁简单拆

楼主(2022-04-05):
艾瑞泽内热烙铁,感觉比外热的好用!200到450度实测也差不多。

发热芯里面该装弹簧却装了个隔热管!

电路板省略了三个原件,有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网友A:
临时用可以了,焊锡松香都不用买了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用可以了,焊锡松香都不用买了价格还便宜

是的,挺好用的

网友B:
我用了T12后感觉太好了

网友C:
还在用几块钱的外热式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T12后感觉太好了

我有个936用五年多了,不舍得扔。当年买的4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用几块钱的外热式烙铁。。。

建议搞一个内热的,DIY一个T12也不贵

网友D:
省略的零件是旁边零件的备份,设计的时候是并联的,生产的说省略了,或者是给高功率版本使用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略的零件是旁边零件的备份,设计的时候是并联的,生产的说省略了,或者是给高功率版本使用的额 ...

晓得了,我以为是恒温指示灯呢!

网友E:
做工挺不错的,这种造型都差不多,应该是公模,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F:
还是t12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t12好用

那是必须的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挺不错的,这种造型都差不多,应该是公模,用用还是可以的。

是的很轻便小巧

网友:
华秋9.9的撸过,尖头不好用再加上手残...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不亚于黄花。

网友:
q3,q2两个并联,是一样的元件,用来增加电流,功率的吧?

网友:
奇瑞也生产电烙铁了?还和车子同系列。

网友:
调功率 型的,随便用用应该还行。

网友:
和华秋商城送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华秋商城类似,这类都是同样公模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