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今天用nw711做一个安国AU6989 U盘

楼主(2022-04-05):
除了903和3257,我想另一个和我感情最深的就是6989这个主控了吧
手里有个和nw711同id的64gslc白片,用903和917只能开32g感觉太可惜,于是今天拆了上6989这个小s货,好像也只有他能驾驭得了这颗粒了
找来一个6989的单贴板
用某b站播主的一句话,干上颗粒
看下芯片精灵,6989+单颗64g的slc,感觉这组合有点怪
经过几轮测试,发现不同设置得到的容量不同,而且有的设置会掉盘。
最后我总结了一个最稳的方法
这里选容量优先,然后选最优对比,ecc1.原因是让他进一步抓坏块,之前几次就是,用速度优先,即使ecc是1也抓不干净
为了容量和稳定性兼备,这里的微调设为严格,重复扫描一次,关闭缓存,超强稳定读写。这样做会让写入的速度腰斩,但换来更强的稳定性
最后扫描方式选55aa,默认的随机算法,也是可能抓不干净坏块
这里选择容量自动计算,默认格式我选了exfat,因为之前默认的fat32量产后我格式化为exfat跑圈不过,默认的exfat就可以,我观察了一下簇的大小,手动的是128k,而自动的是16k,之前玩擎泰量产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簇如果太大就跑圈不过。同时选择nombr,我发现如果不这么选,多次跑圈可能会出错
跑了大概3次吧,虽然速度慢,但好歹比之前的32g容量大了不少,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这U盘改用来干嘛,因为实在是手里U盘太多了
最后上壳封存吧

网友A:
我觉得吧,还是用NVME加上壳速度快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还是用NVME加上壳速度快也稳定。

不就是为了折腾玩么,我玩量产花的钱都能买辆便宜的小汽车了,真的

网友:
玩上芯片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了

网友:
这是8G的颗粒同样的速度啊...

网友:
这速度真让人提不起兴趣

网友B:
楼主遇到3267lUSB3.0不能识别的问题没有,有的windows电脑识别难,苹果的直接不识别,我做的好几个都有问题,主控板在翼浪数码买的,板子做得垃圾,当时一批做了十多个,5,6个量产软件不识别,全是主控芯片没有焊接好,害得我把flash检查了好几遍

网友:
羡慕中,技术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遇到3267lUSB3.0不能识别的问题没有,有的windows电脑识别难,苹果的直接不识别,我做的好几个都有问题 ...

3267这种遇到多很多啊,我都是直接换板子呵呵,反正很多,一般是接口附近的电容坏了,缺失,或者电容正负极搞反了,电容这玩意还分正负极真是日了

网友:
nw711就这么浪费了啊,有片子的就是任性

网友:
我不服 这速度 对不起slc

网友:
你上2246xt不好么

网友:
太浪费颗粒了

网友C:
为啥好颗粒要上烂主控……
暴殄天物……

网友:
安国的确是处理垃圾闪存的好手。

网友:
我在闪存上花的钱也能买辆哈弗汽车了,最终我发现MLC TLC QLC本质都是一个东西:多层单元,区别仅仅是2bit,3bit,4bit,对主控的纠错能力要求不同而已,在生命周期的后期都会发生灾难性故障。现在我再装机固态只会选傲腾,优盘就用SLC的固态优盘,移动硬盘用故障率最低的2TB版Sn550加20Gbps硬盘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好颗粒要上烂主控……
暴殄天物……

他不追求速度,享受的是diy过程

网友:
浪费呀 我200一个卖出去不是让你们做2.0 U盘的吧。支持2246EN  支持....
wechat_upload1649332467624ed0f35ac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