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手机充电器FYJH-050550,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2-04-05):
家里翻出一个闲置的充电器,由于输出电流太小,充手机太慢,就想改一下输出电压给收音机供电。

铭牌

锈迹斑斑插头很铁,磁铁一吸上去就很难扳下来

顶部一个螺丝拆掉

背面

看板号是2017年第5周生产的
高压侧的杂牌电解电容,4.7微法+色彩鲜艳的变压器

13001三极管

贴片J3Y(S8050)

半波整流二极管+1Ω保险电阻

低压侧的固态电容?

817光耦

弱不禁风的变压器,输入输出的漆包线都很细,看来550mA已经到极限了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9V的收音机,感觉用电池太烧钱,打算用这个充电器供电,那么应该调整那几个元件?
烦请坛友们指教

网友:
改小可以 改大不建议

网友:
我感觉改比较烧钱,改完剩下零件一大堆,还是老老实实用电池

网友:
换个稳压二极管和输出滤波电容就行了,你用5伏试试看带的起收音机不,很多收音机芯片超低压都能带的起来

网友:
这种东西趁早丢了

网友:
稳压管限制了吧

网友:
以前还可以折腾,现在还折腾500ma的没必要了吧

网友:
zd1改9v稳压管。
只不过这个rcc的不是固定频率固定脉宽的。
随着功率的变化震荡频率也会变化,
属于变频电源,哈哈
可变频率就可能会干扰收音机。
收音机充电用这个还能凑合,如果用这个供电,可能干扰比较大。
最好用一个频率不容易干扰的,并且emi全的适配器较划算

网友:
居然还有个固态

网友:
输出5X0.55=2.75W。你收音机多大功率,不一定能带得动。如果改为9V,2.75/9=0.305555A,不能超300MA,估计带不动收音机,声音大了,会出现阻音。另外,一般改动不超30%,5V改9V远超30%了,这个电源各个元件恐怕受不了,就是改成功了,工作可能也不会稳定了。

网友A:
按8楼说改ZD1为9V稳压管即可,但确实又象10楼所示功率可能太小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现在看直接就可以丢弃了,楼主不要生气。

网友:
开关电源对收音机有干扰,建议使用两节7号充电锂电池串联,电压8.4伏,看看能不能装在一个电池盒中放在收音机里面使用。

网友:
改USB口旁边那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不过功率受限,未必带得动收音机,不如留着改18V输出,给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做辅助电源了

网友:
加个升压板完事,使用红包,免得折腾。

网友:
以前改过类似的,对收音机有干扰。

网友:
我觉得,这个充电器,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直接扔掉吧,输出固态应该是假的,安全第一。

网友:
手机充电器一堆,看看怎样改装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8楼说改ZD1为9V稳压管即可,但确实又象10楼所示功率可能太小效果大打折扣 ...

了解了,我还是乖乖用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