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海鲜市场二三百左右显卡什么值得买

楼主(2022-04-05):
为配合e3神U使用,不玩游戏,最好不是耗电大户。求推荐个二三百左右的二手显卡用用,请大家推荐一下,最好能支持2k屏(还想换个显示器)谢谢

网友:
1030,14nm耗电不大

网友A:
不玩游戏用核显就行,更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玩游戏用核显就行,更省电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玩游戏用核显就行,更省电

奔腾CPU换e3没集显了,刚需,现在用的gt2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奔腾CPU换e3没集显了,刚需,现在用的gt220

我现在是客厅里4k电视,用的个E5加华南的主板,GT620 2G的显卡,貌似当时买这显卡也就一百多点,现在凡是上1G显存的显卡,狗屎都变得香了

网友:
那GT220有什么不好吗

另外不玩游戏直接就4K了,没有性能羁绊,2K看1080的片没必要徒增不好的缩放

网友:
我建议选1050显卡稍贵点也划算,现在400左右吧

网友:
也可以选择R7 240 1GDDR5

网友:
N卡750或者750TI,上面有人推荐1050的但是价位高很多了,自己看着办

网友:
550ti  这个貌似很便宜

网友:
rx460 比较合适

网友:
为何之前不买带核显的E3

网友:
rx550 我的NAS二奶机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客厅里4k电视,用的个E5加华南的主板,GT620 2G的显卡,貌似当时买这显卡也就一百多点,现在凡是 ...

客厅里的4K电视屏幕是多大尺寸的,是用电脑做播放机,电视做显示器放映电影吗?

网友:
可以看看 R7 250

网友C:
不玩游戏,可以试试K620,好歹还是个专业卡

楼主:
统一感谢楼上各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玩游戏,可以试试K620,好歹还是个专业卡

请教,这个性能相当于什么显卡?看了一下接口不太合适,基本都是dvi+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