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仪表电池漏液后腐蚀最有效的根除有哪些办法?

楼主(2022-04-05):
FLUKE15B最多的故障是电池漏液后把板给腐蚀,轻的漏电电阻档有底数,直流档是负底数,严重的把铜皮给腐蚀烂掉。轻的可拆开用太阳光晒可以解决问题,严重的没有十分有效的办法,听说一种溶液可以浸泡解决,不知道是哪种溶液?

网友:
用酸中和吧,
过度用酸,后果自负。

网友:
中和一下, 烘干, 上清漆

网友:
不算严重的,用白醋可以试试,严重的,根本没用,该烂掉的,都烂掉了,基本上就是报废。
记得用白醋泡后,要用清水透几次,毕竟弱酸也有一定的腐蚀性。

网友:
一般都是用酸一类的溶液! 不过我用洗铜水,洗铜水能迅速溶解铜绿,发黑变亮等问题!但是,成分不详,不过猜测应该含有酸一类的成分。而且溶液本身导电,弄完之后要洗板子,不建议轻微腐蚀使用!

网友:
“洁厕灵”兑水,百试百灵,但用完了一定要清水或酒精洗干净晾干

网友:
洗铜水的效果,很干净,啥都不剩了。哈哈

网友:
我是用完后,一段时间不用的话,就将电池拆出来。

网友:
如果你家的净水器是RO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
就别用aa电池了,去闲鱼,买那种3v一次性14500,永不漏液那种呗
拆机的或者过期的,也就5毛一块钱一节,万用表本身就电流小,一节能用一年两年,配个假电池一起用

或者用锂电降压3v给它用呗,以绝后患的办法很多,图省事用aa,万用表用的也不勤,漏液了飞线能救,或者直接买空板子,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