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优科Unleashed AP吗,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2-04-05):
有人在用优科Unleashed AP吗?想知道虚拟控制器可不可以当普通控制器用,想弄一个R510带一串R300和7962、7982之类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好像不得行,我只用过R610虚拟控制器带三台R610的

楼主:
买了一个 昨天试过了,不得行

而且R310刷Unleashed 延迟太高。
以前一直用7982,延迟1~2ms;昨天试了下R310,延迟平均50~60,而且很不稳定
今天试了下7962,延迟也是1~2ms

网友(2022-06-13):
想也是不行的,不然它的硬件AC怎么卖,AC的软件授权又卖给谁?现在都是这种套路,就UBNT好像有软件可以管理,国内TP之流AP不需要额外掏钱购买软件授权,其他诸如aruba,HUAWEI,H3C.......

网友(2023-05-06):
我记得好像要刷同一固件的机器,所以老型号估计不更新固件了

网友:
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
R700,R500,R510,R300,R310都在用,楼主想法是不行的,要上ruckus的AC控制

网友(2025-05-17):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 昨天试过了,不得行

而且R310刷Unleashed 延迟太高。

最后你是怎么处理这个延迟高的问题,我现在也是遇到延迟高,我比你的还奇葩一点,我是笔记本和手机笔记本也是wifi连接同一个网络,笔记本ping网关1-2ms偶尔 19ms     手机ping网关   平均就20多ms ,打王者延迟很不稳定,还没有一般路由器稳定,一般路由器当ap ,同样160mhz  普通路由器王者在 17-15ms      r770在30-50ms   偶尔跳到190ms  出现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