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ONY PSP2000开关机故障修复

楼主(2022-04-05):
故障现象:不开机,放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开机。开机后自动关机(时间不定,有可能在开机过程中关机),后面验证过并不是关机,而是锁屏。

问题就在黄色充电口旁边的开关板。上面没电容,只有电阻,估计是太久了灰尘导致阻值变小。我这个是放助焊剂,拿烙铁加热一下就好。
1、开机后,拿掉开关板,显示屏会自动休眠。黑屏后是检测不到电流的
2、如果开关板正常还是不开机,跟着黑色的两根电源走,在插头旁边有个贴片保险管,检查一下有没有坏

以此分享给有psp不开机的小伙伴来点M币,每天打卡都不够扣,去灌水嘛,又没那么多口水

网友A:
我也有俩这东西,可惜不知道咋玩,都是旧的也没电池了

网友:
有个PSP1000,摇杆生涩,按键不太灵敏,偶尔还玩个模拟器什么的

网友B:
锁屏还是背光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俩这东西,可惜不知道咋玩,都是旧的也没电池了

不用电池,买根几块钱的充电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屏还是背光灯不亮?

整个屏都不亮的

网友:
PSP从来没有玩过

网友C:
厉害啊,还能自己修。我的屏幕被我拆开清灰回装时弄裂了,悲剧啊,换个屏又贵

楼主:
挺好的,可以装很多模拟器。比较实际,gba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还能自己修。我的屏幕被我拆开清灰回装时弄裂了,悲剧啊,换个屏又贵 ...

厉害什么,修了一个晚上

网友D:
我的是PSP1000电池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什么,修了一个晚上

能修好就很厉害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找

网友E:
2000现在还有啥好玩的游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什么,修了一个晚上

能修好就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PSP1000电池鼓了。

拆了换电芯。我把光驱拆了,把旧电池的电芯拆了,引了根线到光驱位,在光驱位放了块电芯,就是不晓得哪里出问题了,每次开机都要打开光驱再关上才行,不过屏破了也没怎么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0现在还有啥好玩的游戏?

现在很多模拟器都能装上了

网友(2022-10-10):
请指点保险管在哪里个位置上,保险管坏了,插电是有绿灯不亮屏还是连绿灯都不亮?

网友:
感谢, 最近疯狂恶补PSP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