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开个唯宝48V3A电动车充电器,无电压输出,不知道怎么维修

楼主(2022-04-05):
之前那个没有拆开,这个好拆,所以拆开了这一个,目前是无电压输出,不知道怎么维修了。
感谢众位大神支持和帮助,初步找到问题所在了。在第五张图片上

网友A:
测量一下高压保险电阻有没有烧,然后再看看整流、大功率三极管,然后就是低压部分的输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高压保险电阻有没有烧,然后再看看整流、大功率三极管,然后就是低压部分的输出二极管 ...

谢谢回复 FU1 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高压保险电阻有没有烧,然后再看看整流、大功率三极管,然后就是低压部分的输出二极管 ...

整流二极管正常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吧?

网友:
先查振荡芯片供电正常不,启动电阻,电容

网友:
你那没有拆开的估计是卡扣的

网友B:
指示灯亮不亮?是电路板上无输出还是插头上无输出?

网友C:
对于啥都不懂的小白,大家尽量别指导维修,因为带电测量有一定的危险性。之前我指导一位坛友修充电器少吩咐了一句别碰散热片(我以为他懂),结果他碰到散热片被电了,还好没出事,从那以后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指导啥都不懂的小白自己修

网友:
先测一下220v输入线断没断!

网友:
涉及强电,维修时要小心

网友:
好像这玩意都是天长哪里出品啊

网友:
大部分充电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啥都不懂的小白,大家尽量别指导维修,因为带电测量有一定的危险性。之前我指导一位坛友修充电器少吩咐 ...

哈哈哈,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散热片都带电,好多正经的充电器散热片都是绝缘的,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为什么没电压不知道,那个螺丝刀是十二合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啥都不懂的小白,大家尽量别指导维修,因为带电测量有一定的危险性。之前我指导一位坛友修充电器少吩咐 ...

电电长记性

网友:
测试下控制芯片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MOS管是否击穿,色环电阻的电阻值是否正常,电容的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FU1 是通的

楼主是个小白,就别自己搞维修了,你这块板子上用的是100UF大电容,那里有300V高压,电一下可是很舒爽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亮不亮?是电路板上无输出还是插头上无输出?

指示灯绿灯亮,电路板输出端电压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