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强磁弹子的豪迪锁芯拆解并解决卡顿问题

楼主(2022-04-05):
有强磁弹子的豪迪锁芯卡顿,拆开观察之

豪迪----公A部验证

这一面是正常黄铜弹子

另一面三个强磁弹子

三个强磁弹子对应的盲孔

三个强磁弹子与钥匙

钥匙上三个磁性点

所有的弹子

舍弃三个强磁弹子恢复门锁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利用磁极定位,这种锁应该很难技术开锁

网友:
丢了钥匙想重新配就不好配了吧

网友A:
卧槽膜拜  楼主是怎么恢复的  还是用透明胶粘的吗  最后的金属外壳如何固定的啊  很好奇  求指点 谢谢

网友:
锁的设计被那几平方厘米的面积给限制上了思想钢印

网友:
灰开锁的有方法,不会的难

网友:
本小区快速开锁,公安备案

老哥楼道里也有这样的小贴纸吧?

网友:
哈哈,楼主在开始钻研这技术了,有特殊目标了吗?

网友:
舍了三个门锁的安全性就降低了

网友:
没看明白原理,这锁芯可不好拆,老费劲了

网友B:
介绍一下原理比较好~

网友:
真的有认证吗?

网友:
原来是复合结构,弹簧加磁力。纯磁力锁,可以设计成密封防水,适合游泳馆存包柜。

网友:
淘汰 的磁性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一下原理比较好~

第一次接触,钥匙上的三个磁性点NS极排列也是不同的,进入钥匙孔后分别排斥推离盲孔中的三个强磁弹子后才可以转动锁芯。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原理,没有模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膜拜  楼主是怎么恢复的  还是用透明胶粘的吗  最后的金属外壳如何固定的啊  很好奇  求指点 谢谢 ...

拆时弹子按原顺序放好,安装时比较快,也是用透明胶带粘的。外面金属桶壳起最终封固作用,最后由铆钉固定。

网友:
应该打扫一下卫生,将强磁弹子复装回,锁的安全才有保傽,不复回是灰尘等脏物卡住的。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强磁的原理

网友:
磁性+蛋子,这个应该算超C级锁了

网友:
现在好多装指纹锁的了。不过我觉得这类机械锁还是稳定性得到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