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12代cpu必须要win11吗?

楼主(2022-04-05):
网上搜下来都是说win11才能大小核调度,如果是i5以下只有大核能装什么系统?ltsb?ltsc?求大神指点,拜谢。

网友:
想装什么就是什么,只是会损失部分功能,不是完全不能用,win7是地板。

网友:
我11代I7集显用win10

网友:
win7可以跑,但是最后改回了win11  需要跑XP系统的应用还是装个虚拟机跑跑吧,或者买个旧主机

网友:
最好是用win11了,大小核调度比win10和win7好。
但如果只有大核,win10吧。

网友A:
建议电脑桌也要和处理器相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脑桌也要和处理器相配

对  比如我这房间就不适合这个CPU

网友B:
现在核显驱动没有win7的了

网友:
其实目前不强求,几年后就只能win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核显驱动没有win7的了

是的,让人不爽。
还有就是win10也有很多版本,不知道哪个版本支持

网友:
这边建议你在无尘,无静电,有中央空调的专用电脑房中使用本CPU

网友:
看其他论坛介绍好像是的

网友:
受制于人啊!WIN+INTEL老是这样!

网友:
实在不想用Win11可以考虑换个平台

网友:
没有这样的强制要求吧,只能是12代cpu运行win11更流畅。

网友:
现在用的是12700K,WIN10的大小核调度是有问题,有些需要用大核心运行的,经常碰到在用小核在跑,不过问题不大只是操作麻烦点,资源管理器,打开详细信息找到那个程序,右键优先级调到高以上,再把处理器相关性 关闭最后面四个线程就可以了。

网友:
win7 驱动是问题,建议还是win10和win11,首选wi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