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易展路由器使用体验

楼主(2022-04-05):
             改换套餐,然后必须使用2年,运营商就要赠送一个5G无线路由器,反正也要用,我就选选择该套餐了。运营商安装师傅来更换了多个不同牌子的路由器使用,其使用效果都不理想。不但常断线,还同时因发射距离受限制,信号在一定距离外就弱得几乎没了。后来自己去弄了一个TP-LINK易展路由器来安装上,在设置好后,那效果简直不是吹的,让我开心得飞上天了。不但信号很强,也不断线了。结果运营商赠送的还在那闲置了。

           说真的,我这才体验到了上网,必须要选择一个好的路由器来用。这TP-LINK易展路由器我以前从没接触过,这才是第一次亲自体验使用,感觉是爽啊。

网友A:
坛里有没有TP营销部的,赶紧把广告费安排上!!!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的第一眼,还以为是TP的水军,但是又一看发帖数量,
顿时觉得楼主以前就没用过什么好路由器!

网友:
我是TP的,一万M币付上,请笑纳

网友:
没用过,tp的东西不算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没有TP营销部的,赶紧把广告费安排上!!!

哈哈,谢谢亲帮助我索要广告费,我觉得也应该付费给我的。
不过,玩笑话归玩笑,我可不是托噢,我是纯广普消费者。

网友:
这款路由器没用过,不过TP别的型号的用过。质量没得说,比它的堂弟迅捷好多了。

网友:
有时候换换设备会有意想不到的快感

网友:
TP在12年起就被我放弃了,简单没错,简单到功能都太简单了

网友:
我这前段时间电信营业厅做天翼看家活动,送了一个1950g和摄像头,信号强度和k2差不多

网友:
岁数大了,还是简单易用是王道,原来爱折腾,现在脑袋疼

网友(2022-05-05):
易展挺好用,WiFi5 WiFi6不分型号只要有易展都能组网,而且7660听说更新固件都支持易展功能了

网友B:
我用的是tp的企业套装,AC+AP方案,近期升级WiFi6。还增加了一台三层网管交换机给无线进行VLAN隔离,方便给房客提供WiFi,tp的企业套装是我现在用过的路由器里最稳定,也是最适合我的户型的,关键是在AC+AP方案中是最便宜的。之前用过tp的886n,一年一换。后面用过360p2一年多看到网件有换成了6400.最后接触到了这个tp的企业方案,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tp的企业套装,AC+AP方案,近期升级WiFi6。还增加了一台三层网管交换机给无线进行VLAN隔离,方便 ...

最便宜的不应该是软路由,买一堆便宜的7621刷ap组合么。

网友:
我们这运营商送的就是易展千兆,都被我扔那里吃灰

网友:
家里至少有三个TP,但是对性能压榨太厉害了,小马拉大车,很快都支撑不下去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送的TP 一个方块。

网友:
TP那3贱客的用过及遇到过不少,无一例外的特征:短命。用与不用一年左右就坏,不是彻底坏,而是断流、卡顿、自动重启,而腾达却不会

网友:
就是不能刷固件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