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块板子中的二个变压器改成小型隔离电源可行吗?

楼主(2022-04-05):
板子见图,打算两个变压器的次级到整流桥堆处断开, 见图中红线,用黑线连起来组成一个小型隔离电源,大家看可行吗?

网友A:
这个功率有点小啊,十几瓦,而且效率有点低,相当于220v转12v再由12v转220v。。。

网友B:
变压器功率太小,就是能隔离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完全可以,检修一下手机充电器之类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还是可行的

网友:
负载不超过变压器功率,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有点小啊,十几瓦,而且效率有点低,相当于220v转12v再由12v转220v。。。 ...

十几W,怕是有点高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几W,怕是有点高估了

看这尺寸,只怕只有5v1A,哈哈

网友:
功率太少,使用受限

网友:
完全可以就是功率太小

网友:
我就用这种,两个串联隔离挺好用的

网友:
效率是个问题,另外也要考虑损耗导致的输出电压达不到220V,一般单只损耗5-10%,两只在10-20%,算一下输出带载电压是多少。

网友:
工频的话可以,不过功率小,带什么负载?最多修个小功率充电器

楼主(2022-07-07):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功率太小,就是能隔离又有什么用呢。

用于LED灯通用维修电源,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834-1-1.html

网友:
创意不错,我捡到的这种电度表芯里的变压器和互感器看着高大上,正不知咋用呢~它的输出是5v么?黑片应该可以用来延迟电流冲击,就是820v压敏没用场。

网友:
功率太小了,做个实验玩玩可以。

网友D:
用这个测灯条有正,负之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测灯条有正,负之分吧

有正,负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