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搅拌机热保护 还是故障?

楼主(2022-04-05):
刚才用了还是好的了,电机部分摇晃下有哗啦哗啦的响声,看样子也不会是有啥故障。看底部有标示:额定工作50秒,这是热保护了吗,等了有半个小时了,还是不成……
这种如果拆咋搞,也看不到螺丝

楼主:
确认是热保护了……

网友:
过几分钟再开机就知道是不是热保护了。

楼主:
等了1个小时才能用的……

网友:
全部密封,散热肯定不行,串激电机发热厉害!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关键也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才能冷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也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才能冷却

我去!都5天了,还不行,拆开看是不是电机保护器坏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保险出现问题了,拆开更换吧,“摇晃下有哗啦哗啦的响声”是转子串动声,还是轴承散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