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 开卡提示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错误

楼主(2022-04-05):
请教各位大佬想做个2T固态 都是方老板的,4贴镁光NW920、2个1G镁光062E缓存,参数如何设置?开卡提示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错误,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缓存设置看看,是不是设置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勾上清空这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清空这选项试试

刚试了,还是报相同错误

网友(2022-07-28):
size选1024试试

网友:
size;1024M
cs0,32bit试一试

网友B(2022-12-08):
之前买板子问过卖家这个问题,卖家说是电流不够,让我换一个转接卡开卡(原本是直插usb3.0式),后面我就花了三十多买了一个c口转接的jms583裸板转接卡开62en 2tb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换个开卡工具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东芝的BiCS4,但奇怪的是如果选择正常开卡可以成功,如果选择RDT就会报这个错。
但不跑RDT,坏块没有标记干净,跑圈会出错掉盘。
换了几个版本的工具,都是一样的结果,请大佬指点。

正常开卡成功。

设置RDT就会报这个错

网友(2023-01-10):
开960G试试,镁光的颗粒,备用块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板子问过卖家这个问题,卖家说是电流不够,让我换一个转接卡开卡(原本是直插usb3.0式),后面我就花 ...

c口转接的jms583裸板能给个关键词吗

网友:
original 后面的refer取消看看?缓存一般能过50就ok啦

网友(2024-06-12):
7楼不是说的很清楚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