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固态遇到大尺寸文件就数据错误,但SMART值一切正常

楼主(2022-04-05):
手头一块512G的固态(敏锐的货),2258G+双贴三星DMG(应该是这个配置,我没拆开看,同一批次的拆过是这个),非矿盘,通电一百小时,我这两天反复测试后写入才7t。
h2testw_1.4测试跑圈没问题

存入大的文件数据就是会发生错误,20G的游戏文件压缩包,分5个part进行压缩,重复复制5遍没一遍数据是都正确的(分卷压缩,一个文件损坏就全部损坏),对比MD5值和CRC32值,或多或少都有文件的特征值发生了变化,运行解压测试全报损坏。
本人强迫性习惯是复制完文件会算一下文件是否一致,目前其他盘都没遇到错误(手头机械+固态盘各10块以上),但一用这个盘就发现了错误。发现问题的文件是从HC320上复制到固态上的,在机械盘上文件解压测试和特征值都正确(提供资源的人提供了文件MD5值),到固态上就损坏(文件特征如下图,每一列代表一次复制的五个文件,同一行是同一个文件复制了5次,绿色的就是特征值正确的,黄色的是特征值发生变化的。)

之前存5G左右的视频时也发现了文件特征值变化,但视频是能播放的,所以拿压缩包测试。

抛开敏锐用的什么颗粒不谈。按道理说,这种大面积文件错误,盘的SMART上应该会有报错,但这个盘的SMART上数据一切正常,05、C7值一直为0,这是什么情况?
考虑到了敏锐屏蔽了盘的温度显示(一直显示35),是否也可以认为敏锐屏蔽了这个盘的文件CRC校验?(看敏锐链接的评价,同样有人遇到数据损坏,说明不是个例)

另如果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数据错误也可以指出,我再测试,反正疫情在家我也无聊。

最后,手里有用此盘的都自己测试一下吧,盘垃圾最多损失个盘,数据丢失就损失大了。

网友:
颗粒不行了吧,最好降容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不懂,能存即可,要求不高,没有过于敏感的数据

网友A:
05值可以配置为始终为0,c7有问题最多是掉速速度不稳和拷贝报错io,ddr缓存有问题也会导致文件出错且smart信息不报错。

有没有配置这些信息,用量产工具能查到,不能短接rom模式查,所以对转接板的要求较高,推荐1153e短接spi或刷最早的一版固件的转接板或20329转接板,并删除所有分区,即可用开卡工具读取到开卡配置

再就是可以用跑圈软件进行全盘数据读写校验

慧荣主控  固态硬盘开卡工具开启隐藏功能的代码及用途说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336-1-1.html

网友:
关闭CDI以后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值可以配置为始终为0,c7有问题最多是掉速速度不稳和拷贝报错io,ddr缓存有问题也会导致文件出错且smart ...

请问,不短接rom识别是否要同一开卡工具?手头相同批次的固态,自己拿手头的工具开过卡的可以用手头刷过初版固件的578和短接spi的1153直接识别(不用短接rom),但敏锐固件的盘就没办法用我手头的工具+转接卡识别。

网友:
功能里面有隐藏sn功能为什么要打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不短接rom识别是否要同一开卡工具?手头相同批次的固态,自己拿手头的工具开过卡的可以用手头刷过 ...

不需要,任意一个对应主控型号正确的软件即可,磁盘不能有多于1个的分区或者不能有分区才可以识别。识别后到看磁盘参数的界面,右下侧有读信息的按钮,如果有配置始终为0的参数的话,既可以看到相应的信息为enabled,找不到对应的英文显示的信息或者为disabled则表示没有配置此参数

楼主:
咳,手头的转接卡估计没办法直接识别了。
今天重新测了一下这个盘,跑圈软件测试都没问题,因为跑圈软件写入的单个文件就1G的大小,而我出问题的文件都是4个G以上的文件。
而且2258主控应该能压缩数据的吧。我测过,主机写满一次,但NAND并没有写满一次,跑圈软件跑单圈没办法测试所有NAND。
你看这种情况像是缓存导致的嘛?软件问题我还是能开卡的,硬件问题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B:
你读写是在sata口上,还是用的硬盘盒?如果用的硬盘盒,接sata上测测,反之也测测。

网友:
先做下排除 , 接口, 硬盘盒,数据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读写是在sata口上,还是用的硬盘盒?如果用的硬盘盒,接sata上测测,反之也测测。 ...

之前一直是用的sata口连主板的,刚换了JMS578转USB再试了一次,同样的游戏文件,前两遍确实没错误了,但第三遍的时候part2和part3降速了,然后这两个文件特征值就变了。复制part5时速度就正常了,而part5特征值是对的。
然后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我再重复计算特征值变化的文件,发现算出来的值又不一样,

文件名称:K:\[消逝的光芒]2\270.part2.rar
文件大小:5368709120 字节
MD5     :1A7C4A08E13DACF1CDE97B25CF2DED67

文件名称:K:\[消逝的光芒]2\270.part3.rar
文件大小:5368709120 字节
MD5     :95CCA66FABA0593B136EF413E84D90E6

由于写入时有降速,我有点怀疑是SLC缓存导致的数据变化,但正常来时,就算固态主控在回收slc chache所占用的空间,但至少要保证数据不出错吧。

我尝试测试解压包,报part3错误,但没报part2错误。

然后(校验花了5分钟左右,相当于5分钟后)再算文件特征值,这回文件特征值都变对了,再尝试测试压缩包,发现可以正常解压不报错了。
那就是说文件拷进去后,在主控在回收slc chache时(也有可能是主控在纠错?)是无法使用的?这应该也算不正常吧。

原先在sata口下,文件复制好,放好久也没看变回正确的,这就更不能理解了,不知道你有遇到过类似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