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一下,H55的华硕P7H55-M最大支持多大的内存

楼主(2022-04-05):
现在是两条4G+两条2G,想加两条8G的,不知道支持不?CPU是X3470

网友:
去官网找参数,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华硕P7H55-M主板最大能支持16G的DDR3内存,可以考虑用2条4G换下原2G的内存条。

网友A:
wmic memphysical get maxcapacity

得到的数值除1048576就是GB数值

网友:
问题是你换下来的内存怎么处理?现在闲鱼内存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mic memphysical get maxcapacity

得到的数值除1048576就是GB数值

你这个真没看懂,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真没看懂,请不吝赐教,谢谢。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上面的内容,回车,得到的数字除以1048576,最后的数值就是内存能支持的最大值,也可以直接用AIDA64看,但是要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上面的内容,回车,得到的数字除以1048576,最后的数值就是内存能支持的最大值 ...

明白了,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上面的内容,回车,得到的数字除以1048576,最后的数值就是内存能支持的最大值 ...

刚才看了一下
主板 Colorful C.NC65-M2 be.4
CPU  AMD Athlon(tm) 64 x2 Dual Core Processor 4800+

支持的最大内存是16G 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
主板 Colorful C.NC65-M2 be.4
CPU  AMD Athlon(tm) 64 x2 Dual Core Processor 4800+

那就是每个内存通道最大模块支持到8GB,如果四个槽的话一共可以插四根4GB,两个槽就是双8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每个内存通道最大模块支持到8GB,如果四个槽的话一共可以插四根4GB,两个槽就是双8G ...

明天看看是几个内存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明天看看是几个内存槽。

今天拆开机盖看了一下,有四个内存槽,两个黑色两个青色。

如果只用一根内存条,插哪个槽最好,有没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拆开机盖看了一下,有四个内存槽,两个黑色两个青色。

每两个槽是一个通道,自己按照4GB/根的方式插上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拆开机盖看了一下,有四个内存槽,两个黑色两个青色。

单根的话一般插DIMM1,有些离CPU近有些离得远,自己看主板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根的话一般插DIMM1,有些离CPU近有些离得远,自己看主板标记

谢谢,我看过之后向你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上面的内容,回车,得到的数字除以1048576,最后的数值就是内存能支持的最大值 ...

测了,16看来可以不折腾啦

网友:
x3470 应该是个i7,理论支持单条双面8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