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火HID 怪兽充电手电损坏,请教专家们如何维修

楼主(2022-04-05):
5层电路板,可充 12.6V 锂电,电池组是18650三串四并,在使用中保险烧了,短接后,又烧了几个MOS管, 手电有2个霍尔开关,柱子两边的是磁环控制开关,请教高手们,如何维修,感谢

网友:
你这不是手电筒,你这是狼牙棒

网友:
保险都烧了证明肯定有问题,还强行通电不是故意扩大故障范围吗!

网友:
先找一下为什么烧保险 不然还是会烧

网友:
手电的电路做这么复杂,怪不得叫怪兽

网友:
这手电豪横,可照明可防身。

网友:
这手电肯定很贵吧

网友:
先把MOS管换掉吧,再测量电路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没问题的话再上电。我以前修过烧保险的电磁炉,也是换掉短路的MOS管就好了。

网友:
这是很大很暴力。。。。

网友:
很牛很山寨啊,MOS管都没排齐,有块小电路板也没装正。

很想知道这样的手电在什么场景下使用。

网友A:
烧保险短接后通电,你也是人才,这种情况肯定用可调电源然后将恒流调到很小通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保险短接后通电,你也是人才,这种情况肯定用可调电源然后将恒流调到很小通电啊 ...

你是改松下笔记本硬盘位的那位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改松下笔记本硬盘位的那位玩家?

这样也能认出来

网友:
手电一开,鸡就叫了

网友:
这玩意能把人照一个跟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