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2年的ZOYI ZT101 自动量程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2-04-05):
现在大厂因为售价维持利润都有明显上升。
自己低压20V以内,玩玩的玩具炮灰表就试试新的选择。

硬塑料滑溜溜

支架卡不住,不太好使,两个AAA电池

保险管超级小,要求电流不能测量超过36V
用了新的方案

8M晶振,换挡速度很快。
没有用分压电阻,不知道是怎么测量的。有背光灯

网友:
这表够节约的元器件也太少了,外壳够大的,廉价表你都这样子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这表也够用了,还是全自动的

网友:
可以了,够用就行了

网友:
哟又改方案了

网友:
图四左上角那几个电阻不是分压用的吗?

网友:
跟我念,四十 四十 四十

网友:
过50元都没有撸的动力,淘宝看下还卖70多。

网友:
表的零件够少的

网友:
这个好像当时好多人都撸了吧

网友:
表的零件够省的

网友:
好省的方案,感觉不够用的

网友:
为什么低档表的采样率就不能做得高一点

网友:
从PCB来看,有几个过孔居然设置在V片的必经之路上,时间长了有可能会造成过孔及V片的磨损,大厂的产品没见过这么设计的。

网友:
炮灰表,还属当年伊莱克2.5包邮

网友:
这个表之前撸了两个,可能型号不同但是磨具一样的,有一个已经报销,另一个则找不到放哪了

网友:
哈哈,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好方正的牛屎堆,不错。

网友:
买了一个102,比你这个多了电容档和全自动档。主要特点轻小,表笔还不错,冬天不硬

网友:
还可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