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CSR8670低成本高性能蓝牙耳机制作分享

楼主(2022-04-05):
前段时间在某宝淘到高通CSR8670高性能蓝牙模块,改模块主要用于高端品牌运动蓝牙耳机,尺寸为31×7.5MM,输出采用差分方式输出。很多朋友烧友采用飞线DIY,其缺点成功率不高,且外观不太美观。我现在将该小板作为一个模块使用,单独设计了一块主板。主板上面预留有导线连接焊盘,对着功能图片连接即可。
现将出版打样gerber文件、3D效果图、功能说明图等分享如下。

网友:
蓝牙耳机也DIY了

网友A:
这么大能放耳机里面吗?

网友B:
哪里能买到蓝牙模块?一直想找个稳定的蓝牙耳机,好牌子的太贵也不好分辨真假,便宜的不好用,想DIY又找不到好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能放耳机里面吗?

不是用于 放在头戴式耳机里面用的。
用普通3.5mm耳机插入本款电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买到蓝牙模块?一直想找个稳定的蓝牙耳机,好牌子的太贵也不好分辨真假,便宜的不好用,想DIY又找不 ...

可以根据上面关键字找到,这里就不广告了。
高通这块芯片没有假货。

网友C:
搽。。。蠢蠢欲动了。。。我刚改了个蓝牙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搽。。。蠢蠢欲动了。。。我刚改了个蓝牙耳放。。。

支持索尼无损,音质给人感觉很棒。赶紧行动起来。

网友D:
这模块能出I2S和支持LDAC吗

网友:
看看就好,一般人玩不来。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模块能出I2S和支持LDAC吗

IIS不支持,LDAC支持。
这个是高端无线蓝牙耳机模块,无外壳,没有预留二次开发端口,如果只用主控IC,移植到新的平台,可以开启IIS功能。

网友E:
U2.1和U2.2是放大电路吗?写着差分非平衡输出电路不是很明白这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U2.1和U2.2是放大电路吗?写着差分非平衡输出电路不是很明白这是做什么用的 ...

一般耳机只有三根线,即LGR(左声道、公共地线、右声道),而蓝牙模块输出的是差分信号具有四根线,LN LP  RN RP(左声道平衡-、左声道平衡+、右声道平衡-、右声道平衡+)。
如果不差分转平衡,耳机声道的声场相位是叠加串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耳机只有三根线,即LGR(左声道、公共地线、右声道),而蓝牙模块输出的是差分信号具有四根线,LN LP ...

终于明白你设计差分电路的目的了,想请问一下选用哪种运放做比较好,求推荐,最好最普遍和容易获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明白你设计差分电路的目的了,想请问一下选用哪种运放做比较好,求推荐,最好最普遍和容易获取的 ...

就NE5532吧,前提是要买到真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用于 放在头戴式耳机里面用的。
用普通3.5mm耳机插入本款电路使用。

你这,跟插入手机使用差别不大啊,而且效果还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跟插入手机使用差别不大啊,而且效果还打折扣。

好不好只要对比做过才知道,懂的人自然懂,不喜欢可以略过。

楼主:
这款模块得到很多烧友的认可,我个人实际音质个人非常满意。模块和主板连接建议用0.15左右的漆包线去漆连接,连接柔韧性比较好,也比较容易操作。前期用1/4W电阻脚做连接引线,由于太粗太硬,不好对孔位,很容易脱落。
实物详见照片如下所示。
模块和主板之间建议使用热熔胶固定,如果要外观更加美观,可以用透明热缩带固定。
大口径热缩带,用打火机不好操作,可以用您家的燃气灶最小火焰烤制收缩。

网友:
兄弟这个板子哪里买的,我看马云的老兰家的大家评价不支持LDA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