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早期非智能手机升级设备拆解(GPRS TEST JIG GH80-00865A)

楼主(2022-04-05):
三星早期非智能手机升级设备拆解

网友:
2路232转uart芯片。手机端是uart然后还要用232线联电脑

网友:
也属于刷ROM的?

网友:
这玩意当年好像只有三星客服有。一般修手机的都是用三星的刷机线刷机。

网友:
以前还需要专业的设备啊。。

网友:
这玩意以前科不便宜啊。。。

网友:
三星刷机还得要专用设备,诺基亚好像只要刷机线就行,pl2303啥的

网友:
不便宜的玩意

网友:
那个时候刷机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