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问用计算机连接蓝牙串口模块,出现两个串口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05):
我用了两个厂家的蓝牙串口模块,HT04和BT04E,用计算机连接后都会出现两个串口,但是只有一个串口可以同蓝牙模块通信(收发数据)。哪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过的蓝牙模块也是这样,两个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导致很多软件无法用这样的蓝牙串口

网友B:
芯片里集成有两个模块,驱动就自动打上去了,但实际硬件没有引出线来。

网友:
没遇到过。。。我用的蓝牙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只有一个吧?双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里集成有两个模块,驱动就自动打上去了,但实际硬件没有引出线来。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但是出现两个串口我经常弄错,这次特意改为COM2,就是为了记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蓝牙模块也是这样,两个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导致很多软件无法用这样的蓝牙串口 ...

我的这个不是,其中一个串口(图中的COM2)可以接受,也可以发送,另一个(COM4)无用。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好像也接触过,记不清了。

网友:
大概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ble通讯用的。

网友:
好像都这样,只有一个能正常收发

网友:
看一下模块的说明书

楼主:
模块说明书没有这些内容,应该是共性的东西,所以来这里问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积分不够?总结一下在数码之家赚M币的一些方法

网友:
串口啊,单片机的懂,我也是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