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安的比亚迪拆机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2022-04-05):
原来是75安的比亚迪拆机电池,现在剩余65安,可以用作两轮电动车的电池吗?
还能用多久?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的天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的天真问题。

第一次组电池

网友B:
怕是手电过来的

网友C:
电池太大了 你的车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是手电过来的

手电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太大了 你的车放不下

计算过,超高4毫米,不要电池盒子也许能凑合

网友:
要上保护板,不然75安的 烧起来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万个为什么的天真问题。

关键是现在这样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可以用作两轮电动车的电池,至于能用多久看人品,自己组电池最好有内阻表和容量测试仪,最好买磷酸铁锂不要三元,三元寿命比磷酸铁锂短安全性也差点,如果你是北方的那只能买三元,磷酸铁锂低温容量衰减很大,天冷了放不多少出电

网友:
不用按每年损失2~3%计算,一天一循环再加5%损耗,如果是真实65A的话,一组电池还能用4-5年,再久就可能一加速就断电了,并且能量比堪比铅酸电池了,如果仍然何以接受,那么还能像铅酸一样再用3年。

网友:
比亚迪原75A实际出厂时是78A左右,现在分容分到65A也就是剩余83%容量,达到衰减淘汰阈值,这种寿命已经基本消耗完了,没有分去阶梯利用说明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只能挂闲鱼卖给大聪明

网友:
对、都是阶梯利用都不要的淘汰出来给私人倒卖、本来这种电池应该拆解粉碎回收原料的、、、私人买来用就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