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V电池充电到不同电压对应的容量

楼主(2022-04-05):
现在有很多充电电压4.4V的电池,充电到4.2V,4.3V,有多少容量?循环寿命大约相差多少?

网友:
有记录曲线的USB表可以自己测试但还要加个放电器就两个大功率电阻最简单的。

网友:
设计容量和电压没有本质关联,只有同体积下才会凸显单位容量。

网友:
容量一样,标称3.7V的4.2截止电压,标称3.8V的4.3截止电压。受影响的是瓦时,电压高的这个数额大一点。

网友:
还是别充的太满,这样寿命肯定会长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