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类电煮锅发热盘一般耐温是多少?

楼主(2022-04-05):
最近想尝试下油炸食物,但手上只有这种电锅,但发现厂家宣传只说可以用来煮/蒸/煎之类的,没说能用来油炸,问客服也是说不建议用来油炸。对比了下电煮锅和商用电炸锅的区别,应该在于加热管,商用电炸锅的加热管是浸泡在油里面的,电煮锅的是焊在锅体上的。
同样是加热管,因为安装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温度上限不同。由此产生的疑问,就是这种电煮锅最高能够承受多少温度呢?
油炸大概需要200℃左右温度,是否有希望通过短接温控开关够达到(在保证使用安全的情况下)。

手上的电锅就像这种↑↑↑

发热盘一般长这样↑↑↑(没有标明最高温度多少)

网友A:
200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干烧就会影响接线端子的绝缘器件,也应该会降低电阻丝的使用寿命,毕竟材料不是那种取暖用的发热丝。这种发热管里面填充物是氧化镁,干烧不会影响,两三百度只要接线部分的绝缘材料处理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知道超温使用会导致安全问题,所以不会打算用这个来油炸东西。但我想知道这种发热盘能承受的最高温度,满足下好奇心,希望有了解的前辈能赐教下。

网友:
铸铝是500度以下,超过有融化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干烧就会影响接线端子的绝缘器件,也应该会降低电阻丝的使用寿命,毕竟材料不 ...

比较担心的是温度高了后会导致加热管与锅体脱焊的,请问这种焊接工艺能承受多高的温度您有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担心的是温度高了后会导致加热管与锅体脱焊的,请问这种焊接工艺能承受多高的温度您有了解吗? ...

首先你要更换温度保险和超温开关,然后修改调温器,改动还是很大的,因为设计是用来烧开水的,所以除了发热盘,其他都要换掉才能改成电炒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担心的是温度高了后会导致加热管与锅体脱焊的,请问这种焊接工艺能承受多高的温度您有了解吗? ...

铸铝工艺的工作温度可以达到450度,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了,即使电煮锅能够达到油炸的温度,但出于安全考虑,我还是不打算用来炸东西用了。一旦加热管破裂,会有触电的危险,平时我用电煮锅都会用试电笔测下有无漏电才会去操作,超温使用更是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