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M1051刷AS2258 BN不成功,ASM1051升级固件也不成功

楼主(2022-04-05):
刚开始用ASM1051刷AS2258 BN固态256GB,总是不成功

总是报红色错误0x40C,解释是isp program pram code failed。心想是不是转接卡固件不行或者太老了。
于是打算刷ASM1051的固件,也是总不成功,晕菜。
看来只能等疫情解封了,换ASM1153E的转接板试试了。

固件老掉牙了,还不能更新,哎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啊

网友A:
1153e开卡都要靠运气,1051就更不靠谱了,as2258开成功的概率不高。

网友B:
一直想试试AS2258的,没有机会的,应该ASM的转接都可以吧,或许真的只有1153E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3e开卡都要靠运气,1051就更不靠谱了,as2258开成功的概率不高。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试试AS2258的,没有机会的,应该ASM的转接都可以吧,或许真的只有1153E可以哦 ...

已探明佳翼硬盘盒是用的ASM1153E芯片,准备整一个回来试试。
A5 1153E
A5C JMS576
A7 1153E
S7 1153E
S7C JMS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