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A1314蓝牙键盘暴力拆

楼主(2022-04-05):
做工用料设计都很好,唯一的问题就是薄膜太容易坏,这个型号的通病就是薄膜断路导致部分按键失效,当然,哪怕只是一个按键失效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这个基本上是无法维修的,背后的塑料板是双面胶粘的,可以比较完整地取下来,但薄膜是用铝支架点焊包在夹层中的,大概一个键一个焊点吧,如果用电磨一个个把焊点磨掉也不是不行,只要你有那个耐心。其实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薄膜键盘,薄膜也是很成熟的工艺,要说苹果不如小品牌恐怕也说不过去。

框架是BYD的,做工手感真的很好。

圆的是点焊的焊点。

网友A:
苹果就不是让你修的,反正我觉得做工再好也不值那个钱。其实手感真不怎么样,难用。
果粉愿意买单也没办法。

网友:
这下解恨了么

网友:
这个键盘相当难拆,我直接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就不是让你修的,反正我觉得做工再好也不值那个钱。其实手感真不怎么样,难用。
果粉愿意买单也没办法 ...

HotToys孩之宝Figma万代,中动玩具等人偶模型,也是不让拆修。以前有螺丝拆开,加垫片调紧超可动关节。后来都变成超声波焊接身子非常难撬开,高熔点POM关节孔,注塑低熔点PVC胳膊腿部等素体,解决松动非常难,得切开钻螺丝孔,身体部分改螺丝螺母。

网友B(2024-01-04):
有没有人改造为充电电池的

网友:
用料真猛啊

网友:
好东西,就 是太贵了。

网友(2025-05-31):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改造为充电电池的

这个有。把3.7V降压到3v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