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调电压电源短路烧了

楼主(2022-04-05):
有个可调电压电源,短路烧了,换了整流桥换了场效应管(4n60换成6n60)三极管保险丝后先出现电压调节在12v下,过一会电压最低是12,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突然发现淘宝发的是10nk60z,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楼主:
以前电源在3v到24v之间,现在在12v到24v之间

网友A:
烧坏好几个原件,应该还有问题,这得好好检查

网友B:
图呢,电压取样电路和电流取样电路也得查一下啊

楼主:
从那个方面下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好几个原件,应该还有问题,这得好好检查

嗯嗯,查不出来问题了了,图发了,求大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电压取样电路和电流取样电路也得查一下啊

图发了,求大佬看看

楼主:
有没有可能我换电阻啥的换大了

网友C:
电位器阻值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发了,求大佬看看

电位器是不是原装的,这个关系很大,和电位器有连接的所有电阻阻值都要和原来一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不是原装的,这个关系很大,和电位器有连接的所有电阻阻值都要和原来一样才行 ...

控制都是原装的,场效应关附近更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阻值正常吗?

没拆下来,现在电位器旋转有一部分是电压无变化固定在12v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下来,现在电位器旋转有一部分是电压无变化固定在12v上

原来输出应该是有并联一个电阻的,检查一下那个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