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LCR-T7多功能测试仪并绘制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4-05):
疫情原因,身处泉州边缘,上月21号管控到现在,经历12轮全域HS,搞得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实在太无聊就找点东西打发下时间
以前也是坛友晒过,看到喜欢的东西总是忍不住想买,这毛病还改不了。
发帖前特地看了下记录,到手整整3年,用得很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出了问题-开不了机。上万用表查基本可以确定15W104漏电,待机状态有15ma+的电流。对单片机不了解,不知道是死机还是进入死循环或者什么,电池拔下来放个几天偶尔又能开机,这次打算拆彻底点排除其他问题。下图是交易快照,看似相同的小机器,正版价格超过一倍多

开机效果先出现雪花再显示“DANIU”,不知道是哪个大神出品

红线是开不了机然后测试强启的,无奈只显示雪花点,没能进入“系统”。看来大的MCU还要和15W104建立某种通信联系才能开机

倒是这个显示模块有正版的丝印,上面是个3.3V的AMS1117

丝印AL806的升压芯片查到是SD6271

这个结构感觉挺巧妙的,变压器替代电感,还能升压输出

装上后目前还是正常,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又不能用了

附件-55M,谨慎下载
或者站内PM
拆解无果
最后只是把电路绘了出来压缩成PDF,丢又舍不得丢,哎~!
就这样吧

网友A:
我也买的这种,也是很少用。难道也会坏。换15W104能不能解决问题。给电池加硬开关完全断电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网友B:
如果是漏电的TVS管,可以暂时焊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的这种,也是很少用。难道也会坏。换15W104能不能解决问题。给电池加硬开关完全断电能不能避免这个问 ...

碰到坏的是个几率吧,15w是个单片机,要写程序的,目前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漏电的TVS管,可以暂时焊掉它

不是tvs漏电,除去外围只接15w供电还是漏,没的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点赞加分支持,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瞎折腾,在坛里的各位大佬面前只能躲角落

网友D:
程序是关键,楼主没有程序只抄电路图有什么用呢

网友E:
我买的是T4,更便宜点,屏大2mm,已经测过200mL的贴片阻容了,按键有点不好了,换了个立创商城捎带买的欧姆龙同样的按键,但声音、力度都极其小。目前还很好用

网友:
MCU还要和15W104建立某种通信联系才能开机

15W104不就是这块板子上的MCU吗?

这玩意是开源的,你挡的那个名字有可能也是个山寨呢

网友:
这里面没有15w104吧

网友:
新款锂电池充电,升压9伏输出。我用的还是9伏电池绿背光旧款,测试手绕拆机风扇无刷定子电阻和电感值,测试电容前,最先给电容放没电压。

网友:
红外线接收头是干啥的?

网友:
曾经也想入手一个,奈何预算不足,至今未果

网友:
你说的坏了的 15W104是单片机来的吧   确定是它    有程序可以买了自己搞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是关键,楼主没有程序只抄电路图有什么用呢

什么是折腾?不应该是从电路图开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T4,更便宜点,屏大2mm,已经测过200mL的贴片阻容了,按键有点不好了,换了个立创商城捎带买的欧姆 ...

这是想的一步到位,用的时候不多,按键目前还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