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台机箱可以装多少块硬盘?

楼主(2022-04-05):
一台机箱可以装多少块硬盘?

网友A:
加个扩展卡转几十块不是问题

网友:
只要有足够扩展卡,理论上无限

网友:
我一张快20年的升技主板原生就可以挂6块,两个IDE排线接口,解决4块硬盘不成问题。还单独有2个SATA接口。用的是奔四2.4C处理器,2GDDR400内存。

网友B:
你这 1T 2T 的还要干嘛 直接8T 盘子不就好了

网友:
windows把盘符用到Z,linux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以前的老机箱有6个台式机硬盘位,现在基本就2个了。主要看主板了

网友:
我的主力机海盗船箱子最多能装下6块硬盘,二奶下载机酷冷箱子最多8块

网友:
04年收过一台HP的服务器,双路奔三志强500(100*5),内存ECC256mb*8(三星颗粒),主板集成小80针SCSI卡,数据线接了1光驱,9块硬盘(7.5G的IBM),系统是NT5.0.

网友:
机箱只要有空间就能装,主要看主板扩展和供电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个扩展卡转几十块不是问题

盘符太多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 1T 2T 的还要干嘛 直接8T 盘子不就好了

考虑到数据问题     还是多块安全

网友:
硬盘矿机,最少40块了

网友:
这里都是些什么大神?怎么挂那么多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盘符太多了怎么办

组阵列,就一个盘符

网友:
从来没有超过过3块硬盘。

网友:
多分几个逻辑区,盘符会更多。

网友:
老机箱一般6盘位,新机箱一般就两三个

网友:
Z盘 结束后就是 CC , CD ,CE....CCC,CCD,......

网友:
装了6块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