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索泰ZBOX PI320迷你小主机

楼主(2022-04-05):
某鱼淘来的当下载机的,小巧可爱,Z3735F的CPU功耗低,被动散热没风扇没噪音。里面用USB HUB(FE1.1S)转了3个USB口,还有一个口空着没用,后来加了C口,把没用的USB口用上,兼顾供电和数据(供电和数据二选一)。买来的时候,上盖的灯是坏的,3个给灯供电的LDO(RT9059)没一个好的,研究了一阵,直接用N-MOS + P-MOS 再加电阻限流组合起来,效果也可以,可以用电阻调到合适的亮度,晚上不那么亮,光线柔和不刺眼。

网友:
我还有个Z3735F的平板在玩着,台电X98 AIR II好像

网友A:
问题是下载什么东西呢?

网友:
貌似不能扩展什么的.

网友:
这也算台电脑?用来干啥啊

网友B: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都有,一般的办公、文档应该没问题,看高清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都有,一般的办公、文档应该没问题,看高清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 ...

硬解低码率的4K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下载什么东西呢?

下游戏 电影啥的,晚上下载不影响网络使用

网友:
就一个网口。不适合做路由,nas也不够看

网友:
机器很小巧 就是性能差了点

网友:
也有一个Z3735F的小电脑盒子,被动散热散热器不够的话,夏天温度高电脑会挺卡的

网友:
想买一个的,功率够低,就3w的样子,
差不多130有咸鱼3735的

网友:
做工貌似还不错,搁现在确实没啥用了。。。

网友:
我的3735在当电视盒子,挺不错

网友(2023-08-09):
没完过,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石墨烯有点力不从心,空间允许情况cpu上可以加片均热板

网友:
通过USB扩展存储吗,当下载机也得有存储器吧?

网友:
有个J1800的小电脑,运行确实慢,适合下载

网友:
一般的办公、文档应该没问题,看高清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