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路由PRO功耗,路由器功耗怎么算

楼主(2022-04-05):
网上查一下有个评测说这个路由功耗4W,挂硬盘6W,这是怎么算的,原机12V2A的电源,能用1A的替代吗,路由器电源需要很大的冗余吗?

网友:
自己测一下就知道了,厂家不是傻子更不是慈善家,配24w的电源说明功耗肯定不少的,不能只盯着待机功耗看,毕竟开着不是为了让它待机的。

网友:
启动硬盘需要很大电流

网友:
没加硬盘用小电源没问题,加硬盘就不行了

网友:
功率计自己看下

网友:
小马过河的故事,试试

网友:
没用过挂硬盘的路由,挂硬盘是下载用吗

网友:
不用硬盘没事,用移动硬盘为了硬盘安全还是用原厂的吧,稳妥!

网友:
十年前的如意云我实测待机一瓦多,然而电源适配器5V2A,我当时就想,犯得着这么大吗?然而这是为USB口插硬盘预备的,如果硬盘通过无线读写这时候功耗实际上是余量并不多!

楼主:
我这个肯定不挂硬盘,用12V1A是不是应该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