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 UNT403A UNT413A S905L3A卡刷精简固--S905L3A

楼主(2022-04-05):
魔百盒UNT403A UNT413A 卡刷精简固件-芯片S905L3A卡刷固件
固件说明:
1、魔百盒UNT413A-S905L3A-沙发桌面-卡刷固件 ,不适用高安版本,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请慎 重使用;
2、支持原装遥控器,语音蓝牙遥控器;
3、固件压缩包有刷机教程,请一定仔细阅读。
该固件适用UNT413A和UNT403A  芯片S905L3A
补充:目前发现UNT413A有两款芯片,S905L3A和S905L3,区分方法:初步判断是看设备型号,设置关于里面,结尾gd2是L3 ,gd是L3A,强烈建议拆机确认
刷机方法:
方法一:打开a d b
盒子开机状态下,用遥控进入设置界面开启ADB,替换rec,运行一键刷机工具刷机,
方法二:强刷,通过reset按键强刷,详细教程见网盘文件;

固件及教程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iYz3YHneoQ3MeWKgPhssg     提取码:z577
备用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Ae92VXyu 密码:hmgd7j

网友:
机顶盒都安卓9了,就看过4和5的

网友:
固件有了,现在缺个盒子。

网友A:
有没有m403a l3a-b的线刷包

网友(2022-10-31):
谢谢分享,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m403a l3a-b的线刷包

和3a通用的

网友:
现在越来越懒得折腾这些了

网友B:
大神们好,UNT403A 芯片 S905L3A-B  线刷短接那个位置呢,哈哈

网友:
方法1呢?有没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好,UNT403A 芯片 S905L3A-B  线刷短接那个位置呢,哈哈

找到了吗?

网友(2023-04-22):
有S905L3 的固件吗,手头有个 unt403a 是这个型号的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