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转的慢?更换CBB电容一招解决,顺便拆个电容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05):
这个家住农村的应该不陌生吧,以前很常见的吊扇,夏天挺实用,风量大降温效果好,家里这个去年转的慢了,最高档也很慢几乎没风,调速器新换的电子式的,也拆开调速器看过,没有问题。风扇用了十几年了,怀疑是CBB薄膜电容老化了,趁着放假回老家,修一下。
就是这个吊扇

调速器

转的很慢

准备梯子

电扇铭牌

原来的电容剪下来,1.6微法

实际测量只有0.47微法,那么原因找到了,大概率就是因为电容容值下降导致转速慢。

因为电扇在老家,提前买电容时不知道该买多大,就随便买了两个3μF的,当时想着需要大的就并一下,需要小的就串一下,果然用上了。

串联测一下容值 1.5μF,正合适。

电容一边一个,3μ的每一个都比原来的大,不过也刚好放得下,线头随便拧上,上电试机,运转正常,转速提升明显。

摩拜充电宝移动T12,用上了加上延长线

焊接,套热缩管,扎带固定

完美手工!

本着求真的态度,把原机CBB电容拆开,研究一下容值为什么下降。

拿出拆解工具

工具很好用,两下子就露出薄膜

外壳引线接两端

再测一下容值,没有变化还是0.47μF,按说薄膜全密封在里面,容值为什么会掉呢?继续拆解

薄膜电容原理简单的很,就是两层金属中间加绝缘薄膜,然后卷绕而成,小时候拆过无数这种电容,那时候啥也不知道,连这是个电容都不知道就各种拆。

体验了一把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两层结构,分别错开一定距离涂敷金属箔片,应该是铝吧。

关键来了,展开的薄膜上的金属层已经变成很斑驳的样子,我推测容易下降就是因为这个,随着时间的延长,金属箔片附着力下降,内部变成一块一块的,不再是一个导电的整体,相当于电容极板面积变小了,容值自然就降低了。

好了,本贴结束,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坛友们指正

网友A:
i小时侯家里有一卷子铝箔纸,铝箔中间用油纸隔开,现在一想,原来是个大电容拆出来的

网友:
看来我家的老电扇也有救了,现在也是转的慢

网友:
好像容量下降很多情况是因为高压击穿电容 击穿后高温烧掉短路的位置 久了容量就下降了

网友:
小时候拆过日光灯启辉器里的电容,外面是蜡封的很好拆,里面也是铝箔和半透明的纸卷起来的。

网友:
好作业,赞一个。收藏了。

网友B:
据说CBB电容击穿后有自愈特性。
就是说在长期使用过程中,CBB电容被高压多次击穿,让铝箔出现损伤,但不会彻底失效。

金属化聚丙烯薄膜,无法保证里面有没有毛边瑕疵,如存在,金属化电极离疵点很近的区域中,电流会急剧上升到其焦尔热能将该区金属化层的融化,引起电极间在此处飞弧,电弧很快蒸发和抛散掉该处熔融金属,形成无金属层的绝缘隔离区,电弧熄灭,实现自愈。

自愈的次数越多,电容的容量下降也就越明显。

网友C:
电容质量好坏很重要,这玩意我被坑过几回,全是撑不了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CBB电容击穿后有自愈特性。
就是说在长期使用过程中,CBB电容被高压多次击穿,让铝箔出现损伤,但不会 ...

感谢科普,我原以为就是时间长了老化,原来还有电参与其中,那我两串降低了每个电容的分担电压,岂不是还能起到提高寿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质量好坏很重要,这玩意我被坑过几回,全是撑不了几个月。

我就买电子元件顺便买的,1块2一个,估计质量好不了,但我用了两串,歪打正着,每个电容电压降低了一半,估计能提高寿命,万一如你所说寿命不长,我改成并联还能坚持一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小时侯家里有一卷子铝箔纸,铝箔中间用油纸隔开,现在一想,原来是个大电容拆出来的 ...

是的,家里水泵等单相电机启动电容结构也差不多,大小和一个细长的可乐罐一样

网友:
原因分析有道理

网友:
容量变小原因找到了

网友:
cbb电容容易变质

网友:
我家里一个年龄20+的吊扇也是风力变小了,去年换了几个电容,刚换上的时候效果很好,但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拆下的电容一量容量又没变,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这种电容时间长了,普遍容量下降。

网友:
前几天刚给用了10年的艾美特换了电容,要动一下扇叶才能转。不止风扇,抽油烟机转得慢了,也可能是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又让我学东西了,这个原厂的电容质量不杂地,极板膜的强度太低。和楼主同款万用表,这表笔的插入方式忒别扭了!国产的东西在易用性方面还是需要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