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浦桑尼克summer p2s扫地机器人

楼主(2022-04-05):
今天在楼下见邻居扔了一个浦桑尼克扫地机器人。家里原来用的扫地机器人也坏了蛮久,想看看能不能拆配件把两台修好一台,实在不行拆电池也不错。

前面防撞感应条不见了

电池,只用了四节18650,只能说现在是越来越省。我以前用的都是八节电池

测了一下,电池保护了,不过每节都有2.9v,应该还能用

拆开主机,里面相当简单,就是一块电路板

用了两片STM32单片机

底部有5个这种红外发射接受装置,不懂是测量什么用的

正面有三个轻触开关,是感应撞墙的

这个京东二维码不懂干嘛的,可能还有APP控制

刚刚去闲鱼看了一下,这玩意还要卖250左右,过两天有空了,接电看看什么故障,试试两台能不能修好一台。

网友A:
我家邻居也丢我这一台,还没空起修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邻居也丢我这一台,还没空起修它

过两天我试一下电路板好不好,我这个缺遥控器,集尘盒,防撞条,充电器,水箱也没有。想修好挺难的,估计只能拆了当配件了。如果电路板好的话说不定能帮你修好那台

网友:
这玩意用起来不如科沃斯吧

去年我家那台科沃斯DN55激光雷达皮带断了 淘宝买了一条换上好了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可能家里结构太复杂。。结果。。 放起来吃灰了

网友:
以前也捡过一台,外观很新,啥毛病没有,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这扫地机器人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还行啊,以为里面就个电机呢

网友:
比起拼夕夕上所谓的扫地机器人正规太多了

网友:
电池额能玩啊

网友(2022-05-07):
这个功能不用太复杂的, 拖地啥的, 太容易卡壳出问题了, 电池能用个3-4年就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