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电子垃圾--电磁炉首篇,艰难的检修全过程E0另类故障

楼主(2022-04-05):
         各位看官,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压着一堆图片搞定,我为何一定要把这个垃圾电磁炉的维修过程写出来。并无炫耀的意思,而是再给大家一个维修思路少走弯路。缘起一年前在楼下捡到的剪线杂牌电磁炉说起,之前我也在我们小区捡过几个电磁炉,要么修不好,要么还未领回家研究就被清洁大婶抢先一步挪走。。这个半球电磁炉拿回来时已经被减掉最值钱的电源线卖铜。里面的线盘不值钱就被遗弃了。拿回家我先清洗干净藏起来, 最近才拿出来研究, 此炉通电显示故障代码 --=-EA..风扇狂转不已。蜂鸣器不断响。 查遍全网也无法验证EA故障是什么意思,,只好从三大件开始查。再查一堆大电阻,电源控制芯片非常少见,万一坏了也很难代换,主板所有能查的,都查了一大遍,似乎都没啥大问题。。苦无无计可施,再看控制面板,似乎有一段铜箔烧断,而这段铜箔跟了一下线路是直通到控制板主控,难度是这个控制面板坏了。    在不断尝试下,发现只要拔掉控制面板排线, 主板就不会响警报响,而是听到非常清脆的复位声音。

    于是拿起控制面板反复看,断掉铜箔地方有一小段, 每条排线之间很密,而对于业余选手飞线我真没做过,万一把焊盘烫坏得不偿失,也有想过修主板帮忙飞一下线。细想又不值,请教各路英雄,找来一段漆包线,小心翼翼把烧断铜箔地方两边再刮开,又不能刮烂上下的连线, 手拿烙铁焊这么细的线,眼都看花了。只好一边手执放大镜。一边手执烙铁,慢慢一点点焊,现在漆包线上锡,再在刮开铜箔轻轻点一下,时间又不能长怕烫坏焊盘,只好加点焊油,总算把线飞上,检查了几次确保没有跟上下的线黏连再通电上机。。

     开机果然成功点亮,没有再报错,连忙把锅具放上,却又有新故障产生。一再反复提示E0 故障。。这个头大了。E0 是电磁炉里面最麻烦的故障代码。E0 表示内部电路故障。一想到这么多电路,同步电路。检测电路,保护电路,怎么查。。。无法重新拆开又把主板全部补焊一回。 再把控制板也补焊了一次,涛声依旧,, E0有非常多的问题。电容引起的。对管引起的。IGB软击穿引起的。电阻问题。。。一想就头皮发麻。。又再把主板翻了一遍查了个遍。还是没问题。。又再把控制板灯拆下来测量是否漏电。二极管全部拆下来检测。都没问题。。。又把断点拆开重新焊接。。,人已经被折腾的不要不要的了。
       解决不了就先放一放。上网搜不捡锅故障分析。。看了几十个案例都有了。貌似看人家修电磁炉那又这么复杂,还是一个类似广告的标题提醒我。一个美女说电磁炉不捡锅请检查锅具,非常感谢这美女的宣导,维修思路一下无转变过来。何不试试更换一个锅具。,又搬出这个垃圾半球出来测试。。  或者折腾太久了感动上天,,居然一放不锈钢碟上去通电它这次总于正常加热了。 我总算长长松了口气 ,以为总算修好了。观察此炉,加热是间隙性加热。停机拆开查看。此主板并无大牌子的可调电阻。。不过电磁炉布线大同小异,把位于右下角的280K 小电阻拆下测量。容量又无问题 。检修再度陷入困局。。 看见焊盘上已经预留有可调电阻的位置。想了下还是换了再说吧。找个501换上,换上加热。。。终于。。。一切正常。。  尽管这个垃圾电磁炉只是花了买一条电源线的钱。检测过程 可谓一步一个坎,不过也逼着自己进步。。。。
         最后听说老婆大人问我是否有电磁炉多,给一个她大姐。。。 于是赶紧做最后测试才敢交货给人,  此炉确实有挑锅毛病,而且报障为E0 按照查电路会查个半死,居然是挑锅具。。另外测试再次加热测试时。发现炉里面有非常明显的电流声音。 心想万一打火就麻烦, 拆下来重新拿放大镜把220输入端, IGBT .整流桥,大电容都补焊再上机。电流声消除。  完美修复交货。。。。    这个E0 故障比较特别。所以话比较长时间来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另外,对于怀疑的元件,有时候测量容量未必说明就是好的。。先替换掉测试,经验还是得自己积累起来的。。。。

网友A:
南半球  好山寨

网友B:
码字辛苦!
这风格有点像那个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半球  好山寨

啥时候能看到北半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能看到北半球

谢谢。业余选手不能跟你们大神比。主要是分析下维修思路。。

网友:
捡电子垃圾--电磁炉首篇,艰难的检修全过程E0另类故障

    各位看官,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压着一堆图片搞定,
    我为何一定要把这个垃圾电磁炉的维修过程写出来。
    并无炫耀的意思,而是再给大家一个维修思路少走弯路。
    缘起一年前在楼下捡到的剪线杂牌电磁炉说起。
    之前我也在我们小区捡过几个电磁炉。
    要么修不好,要么还未领回家研究就被清洁大婶抢先一步挪走。
    这个半球电磁炉拿回来时已经被减掉最值钱的电源线卖铜。里面的线盘不值钱就被遗弃了。
    拿回家我先清洗干净藏起来,最近才拿出来研究,此炉通电显示故障代码 --=-EA..
    风扇狂转不已,蜂鸣器不断响。查遍全网也无法验证EA故障是什么意思,只好从三大件开始查。
    再查一堆大电阻,电源控制芯片非常少见,万一坏了也很难代换。
    主板所有能查的,都查了一大遍,似乎都没啥大问题。
    苦无无计可施,再看控制面板,似乎有一段铜箔烧断。
    而这段铜箔跟了一下线路,是直通到控制板主控,难度是这个控制面板坏了?
    在不断尝试下,发现只要拔掉控制面板排线,主板就不会响警报响,而是听到非常清脆的复位声音。
    于是拿起控制面板反复看,断掉铜箔地方有一小段,每条排线之间很密。
    而对于业余选手,飞线我真没做过,万一把焊盘烫坏得不偿失。
    也有想过修主板帮忙飞一下线。细想又不值。
    请教各路英雄,找来一段漆包线,小心翼翼把烧断铜箔地方两边再刮开。又不能刮烂上下的连线。
    手拿烙铁焊这么细的线,眼都看花了。
    只好一边手执放大镜,一边手执烙铁,慢慢一点点焊。
    现在漆包线上锡,再在刮开铜箔轻轻点一下,时间又不能长怕烫坏焊盘。
    只好加点焊油,总算把线飞上,检查了几次确保没有跟上下的线黏连再通电上机。
    开机果然成功点亮,没有再报错,连忙把锅具放上,却又有新故障产生。
    一再反复提示E0 故障。这个头大了。
    E0 是电磁炉里面最麻烦的故障代码。E0 表示内部电路故障。
    一想到这么多电路,同步电路。检测电路,保护电路,怎么查。
    无法重新拆开,又把主板全部补焊一回。再把控制板也补焊了一次,涛声依旧。
    E0有非常多的问题,电容引起的?对管引起的?IGB软击穿引起的?电阻问题?一想就头皮发麻。
    又再把主板翻了一遍查了个遍,还是没问题。又再把控制板灯拆下来测量是否漏电。
    二极管全部拆下来检测,都没问题。又把断点拆开重新焊接。人已经被折腾的不要不要的了。
    解决不了就先放一放。上网搜不捡锅故障分析。看了几十个案例都有了。
    貌似看人家修电磁炉那又这么复杂,还是一个类似广告的标题提醒我。
    一个美女说电磁炉不捡锅请检查锅具,非常感谢这美女的宣导,维修思路一下无转变过来。
    何不试试更换一个锅具?
    又搬出这个垃圾半球出来测试。或者折腾太久了感动上天。
    居然一放不锈钢碟上去通电它这次总于正常加热了。我总算长长松了口气,以为总算修好了。
    观察此炉,加热是间隙性加热,停机拆开查看。此主板并无大牌子的可调电阻。
    不过电磁炉布线大同小异,把位于右下角的280K 小电阻拆下测量,又无问题。检修再度陷入困局。
    看见焊盘上已经预留有可调电阻的位置。想了下还是换了再说吧。
    找个501换上,换上加热,终于~~一切正常。
    尽管这个垃圾电磁炉,只是花了一条电源线的钱。检测过程可谓一步一个坎,不过也逼着自己进步。
    最后听说老婆大人问我是否有电磁炉多,给一个她大姐。于是赶紧做最后测试才敢交货给人。
    此炉确实有挑锅毛病,而且报障为E0 按照查电路会查个半死,居然是挑锅具。
    另外测试再次加热测试时。发现炉里面有非常明显的电流声音。
    心想万一打火就麻烦,拆下来重新拿放大镜把220输入端、IGBT、整流桥、大电容都补焊再上机。
    电流声消除,完美修复交货。
    这个E0 故障比较特别。所以话比较长时间来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另外,对于怀疑的元件,有时候测量容量未必说明就是好的。
    先替换掉测试,经验还是得自己积累起来的。

网友C:
那个电阻不是280K吧?是280欧的。

网友D:
老伙计,这个时候,偏偏忘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伙计,这个时候,偏偏忘了我

老哥,怎会忘了你呢。刚才楼上说我的风格很像某人,估计是说老哥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不是280K吧?是280欧的。

笔误。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能看到北半球

不是只有东西半球么,毕竟左西右东...

网友:
还是飞线省心

网友:
看不清第二是啥道,我看着像250,总感觉像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码字辛苦!
这风格有点像那个谁呢

你说的可是我衡水哥?  他在6喽呢

网友E:
电磁炉 说简单也简单 说修的头大也确实    你的负载小了 实际上就是    检测到锅具(电磁负载)- 开始加热-电流过小-重新检锅

或者是 一直在检锅状态          你的这个太小看起来好像是在间歇加热       这东西没事修自己的或者修着玩还行    靠这赚钱有时候会很内伤

IGBT炸一次换个就是十来块   一般电磁炉 炸保险了   基本上整流桥和IGBT很大几率跟着挂了

   我遇到过整流桥挂了其中一个二极管通道  测前输入 和后正负极都不短路  接灯泡没事    直接就炸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炉 说简单也简单 说修的头大也确实    你的负载小了 实际上就是    检测到锅具(电磁负载)- 开 ...

确实,电磁炉说简单如果很简单,说难也很难,一旦故障不明显,查起来真费劲,

网友F:
断线不一定要在断的位置连,可以看一下线的两头分别在哪里,直接飞线不是更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线不一定要在断的位置连,可以看一下线的两头分别在哪里,直接飞线不是更容易吗 ...

非常难,一头到控制芯片,那边的电路更密集,一不小心其他电路铜箔很容易被搞烂。

网友:
这几天也同样修了一个E0的电磁炉

说多了,都是泪(&累)

先是突然断电,拆开发现iGBT烧了,直接短路。保险爆了。
测量其他原件,整流桥OK。
配件自己以前买的都有,直接换上保险丝,换上iGBT,没有100W灯泡。做好再爆保险和烧iGBT的思想准备.........心中默默祈祷.......五分钟

上电,万幸没有炸管,正常通电。

放锅,开启加热。刚开始正常,2秒后报E0,然后又正常加热,再E0,如此反复.......

重新开颅,在线测量检锅的热敏电阻,测量iGBT的热敏电阻,测量检锅大电阻,测量501,没有发现问题。都在正常范围内,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把看起来有可能虚焊的原件,康铜丝、大电容,加焊。

换大电容,三个都换了。
组装,涛声依旧......

再次开颅,重复上面的步骤,把电阻单头挑起,离线测量,还是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卧槽~!!!!!

人脑分析中........

能加热,但很快E0,用力把炉面下压,会坚持时间长些。感觉还是检锅电路问题。
按此思路,把四个检锅大电阻的阻值分别记录下来,一路两个值为365K,367K;另外一路366K,371K。一路比另一路阻值和大5K,怀疑差别过大导致电压采样偏差过大导致CPU引脚电压偏离正常范围。
把365K和366K位置调换。差值缩小到3K。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完美修复。

按照网上的说法E0是内部电路错误,这个是最麻烦的故障。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网友:
终于修好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