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了个TDK的F700隔离DC-DC模块。

楼主(2022-04-05):
逛某宝看见了个DC-DC模块巨便宜,就淘了个。
收到发现是个带板的,板子被锯得就剩下模块这块了。呃,忘了拍了。
拆下模块如图。

去网上查了下,居然有它的文档。

看完了文档以为看懂了,然后就按文档说的,做了个电压跟随器到TRIM端,用以控制输出电压。文档里说的。。

然后呢。。。悲催的发现这厮用这种办法调压只能16.5-32。。再高就触发过压保护,得断电重启才能再有输出。而不论怎么调TIRM端输入电压,都无法更低输出。
没办法只好另想出路。观察它的次级这边控制电路,发现它的TRIM端相当于电压反馈回路电压比较器的基准电压输入。+S则是经过内部电阻分压到电压比较器的另一端输入。
所以直接简单粗暴的不要它原有的分压电路直接改。

把那仨打×的弄掉,用飞线直连到TRIM端,然后S- S+ 还有输出+三端接一个多圈电位器。
试机发现能调电压,但最低只能9V左右(好像是这样,时间长忘了。)。。。
看来TRIM端电压还是太高。遂把TRIM端与S-端接一个电阻,让它比较器的基准电压调低,这次就OK了。可以1.1-31V。
带了负载试了试,28V10A一点问题没有,如图那样的散热器的话,这个模块280W时候并不热,没试更大的功率。因为我是用一个音响上拆的300W变压器供电的,76V交流绕组加中心抽头整流滤波,300W时候整流那4个5408就很烫了。

下一步再改个恒流。。吐槽一下优信上买的这个电压电流表头。刷新率太低了。拍照很费劲。总是缺字符或者缺电压、电流显示中的一组。

咳咳。。困了。先睡觉了。。有空再说。

网友:
这么大电流感觉用处反而不大了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大范围电压  感觉用处不大了,一旦误调,设备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大范围电压  感觉用处不大了,一旦误调,设备直接报废。

其实电压范围和电流大都不是问题。电流大可以加恒流电路。
至于电压范围大,意外情况,比如电位器接触不良之类。这也好解决。
成熟的电路都会考虑这种问题,反馈分压网络都是用电位器做下拉分压电阻用。比如下图这种结构,电位器一旦触电接触不良失效,输出电压会降到最低。
我改的因为还要加恒流电路的,暂时图个省事,没这么弄。

网友B:
这个好像可以改0-34V0-25A可调的吧

网友C:
隔离dc的空载功率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可以改0-34V0-25A可调的吧

好像大概差不多可能是吧。我看见有人发过这东西的改法。
我没研究过他们的改法,好像好多种,挺简单的。
我就是自己折腾玩。自己琢磨更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dc的空载功率大吗?

刚测了一下。带个那个表头那样空载。输入电流是0.056A和56mA。这是两个万用表分别用10A档位和mA档位测得。还测了一下变压器次级电压,40V交流。

网友D:
我也有个同型号模块,期待楼主的恒流方案。

网友:
哪里买的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同型号模块,期待楼主的恒流方案。

恒流方案说起来很容易,就是不画板的话做起来很难做得漂亮。。
弄个LM358采样,之后去控制电压反馈就完事了。
现在纠结的是想一步到位用单片机弄数控的。可自己还初学,1602显示还没搞明白呢。而且用单片机肯定得画板打样,现在还疫情不能收快递。。
然后今天收拾屋子又发现一个VFD屏,这更纠结了。。
日子就在这样左右不定中慢慢过去。。

网友:
调压很简单的 闲鱼有套件改调压调流的 很贵

网友E:
低压大电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看了网上改恒流,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网上改恒流,没成功

不外加电路只在原模块上改的吗?
要是外加电路改应该不难啊。等白天没事了试试去。

楼主:
做了一个恒流电路。不能说没效果,应该叫工作不正常。。。跟预期差距有点大。恒流值倒是可调,但最低只能到2A左右,与预期三五百毫安差的有点多。。
而且它恒流不稳定,恒流指示灯会突突突的闪烁。模块也跟着吱吱吱的叫。

这是这个小板

这是短接输出触发恒流模式,不加这个的话会超电压表量程,所以它确实能有点限流作用。
电压表头的刷新太慢了,拍照是丢字符。。

接一个12V加热管试过,恒流效果差不多。

现在研究研究为啥恒流不稳定,并且跟预期差距有点大,怀疑是运放性能问题?电路不合理?也可能是控制TRIM端不合适?
脑壳疼,先休息会闲没事再搞。

刚才又看了看电路。。。这电路图有问题,电流什么都没算,随便感觉差不多的电阻就放上去了。还有应该是自激了。
我再重新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压大电流不知道行不行。

0.4V输出也能到10A以上,刚才试过了。

楼主:
又重新弄了个。
现在基本功能没问题了,但有干扰,接上这个板子模块就吱吱叫,手摸输出端它就不叫。。
现在可以恒流,最小0.6A左右。
用一个12V的加热器当的负载,当恒流模式3A时候输出电压10V左右,此时短路输出端,电压降至0.2(电压表显示的。。我觉得不准)电流维持3A。
所以基本功能没问题。
就是它吱吱叫这让人脑壳疼。不确定是自激还是外部引入的干扰,这两天在升级工作台,折腾的满桌子乱七八糟,示波器也挪走了,今天不搞了,明天收拾一下桌面用示波器再研究一下看看。

小板

接线。

这破表头刷新太慢了,拍照太困难,就不上图了。

网友(2024-08-04):
引用 楼主:
又重新弄了个。
现在基本功能没问题了,但有干扰,接上这个板子模块就吱吱叫,手摸输出端它就不叫。。
现在 ...

很好的产品啊

网友:
很好的直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