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苏泊尔电水壶

楼主(2022-04-05):
电水壶坏了,拆之。

扔垃圾桶。

网友:
我的用了六年多了  还没坏

网友:
说说哪坏的呀

网友:
哪里坏了,没修就扔了啊

网友:
大户人家啊,就这么扔掉了。能修的情况下,我一般是修复备用

网友:
一般都是底座里面那个双金属开关坏了,淘宝上面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你这是纯粹是为了拆?不修了?

网友:
拆下来了,也不研究一下。很好修的。触头清洁打磨一下。实在不能修的,买个备件更换一下就是了。另外,下面底壳有水迹,说明使用不规范,平时水放得比较多,超过了最高水位线,水烧开了溢出来了。

网友:
我有个九阳的,摔坏了,底盘铁摔裂了

网友:
STRIX的温控器,能用坏证明是好长时间了。

网友:
这种水壶扔了也好,口径太小,手伸不进去,不好清洗,自从用过大口径的电水壶,像这种好的也要扔。

网友:
本来是进来学习修水壶的

网友:
这玩意还挺禁用的,以前家里有个咋牌子的都用了几年

网友:
这成色,够可以了

网友:
以前用,现在没用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底座接触不良,我就直接导通了裸奔着用,反正只有我一个人用,我也是放在木质桌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底座接触不良,我就直接导通了裸奔着用,反正只有我一个人用,我也是放在木质桌上用的。 ...

不安全,换新的吧。

网友:
这种把坏的,可以买电焊胶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