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买电水壶换电源线。

楼主(2022-04-05):
新买电水壶的电源线总是太短,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打线的注意,太细不符合安全,太短使用不了。

拆开底座,拍照是怕忘了线序。

原线40厘米不知有没有,纯摆设,没用!

换上老三洋电水壶电源线,够粗,够长。

网友A:
国标在8-10年前改过,不得长于750mm,理由就是怕绊倒,40cm应该不太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在8-10年前改过,不得长于750mm,理由就是怕绊倒,40cm应该不太不可能的。。。 ...

要用户动手,厂家真的不知所谓,包括前面那个苏泊尔电水壶,电源线都是很短。还是小鬼子人性化,三洋这根电源线已是第三个电水壶了。

网友:
40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户动手,厂家真的不知所谓,包括前面那个苏泊尔电水壶,电源线都是很短。还是小鬼子人性化,三洋这根 ...

这个和鬼子无关。。。你能买到的三洋绝大多数是荣事达吃了它牌子在国内找代工的

网友B:
总是有人藐视国家标准,那都是根据事故修订出来的。

网友:
太长的也不好。一个是线损大,另一个热水壶离插座太远的话,线长了也容易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

网友:
太长太短都不好,50-60公分比较好。

网友C:
可以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更换一下。换成硅胶线,同时加粗铜线的直径。电水壶一旦放好通常不换位置的。有人说40CM是为也安全,我觉得太过了。主要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而且,线径也偏细。就像桌子上的加热转盘,有70CM的,也有1.2米的,你说哪个是国家标准。另外,平时注意经常保养一下底盘上触头,那里经常因接触不良过热。

网友D:
这标准怕不是厂家的砖家定的,线那么短,用就要接另外接插排,然后又多了两个故障点,还直接变长线。谁家墙插50cm内还装专门的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是有人藐视国家标准,那都是根据事故修订出来的。

国家标准? 贴上来看看,除非修改墙插位置,根本够不着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鬼子无关。。。你能买到的三洋绝大多数是荣事达吃了它牌子在国内找代工的 ...

三洋电水壶500块买的,耐用,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更换一下。换成硅胶线,同时加粗铜线的直径。电水壶一旦放好通常不换位置的。有人说 ...

新买的1500瓦功率,线细细的,一发热线皮可能熔化。。。不敢想。

网友:
朋友家有一款水壶,电源线可以收放的,拉出来全长也就1米左右,感觉这样设计还是很人性化的。40厘米长的线很多时候只能另外用排插引电源过来,毕竟咱们不可能为迁就一只水壶专门设置固定插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家标准? 贴上来看看,除非修改墙插位置,根本够不着好吧。

更正下,是国际标准:IEC 60335-2-15 Ed. 5.0 :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15: Particula
看日期出台挺早的,现在是否修正废止未知。自己百度吧,有中文版。
通常可以理解这个电水壶是设计给橱柜台面上用的,没有橱柜就不要买好了。
和排球网2米多高一样,身高不够不要打排球就是。
看你地上还有暖水瓶,估计是烧水还要灌暖水瓶的,或许还要抱怨电水壶不够大,烧的水不够灌什么的,于是经常性加水到安全线以上,导致电水壶快速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标准怕不是厂家的砖家定的,线那么短,用就要接另外接插排,然后又多了两个故障点,还直接变长线。谁家墙 ...

正确,不懂的肯定另加插排。
线长一点,热水壶能放在人碰不到的角落,线靠墙,绊倒可能性为0,安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下,是国际标准:IEC 60335-2-15 Ed. 5.0 :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国家标准英文版,开玩笑是吧!三洋电水壶鬼子标准,线有多长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家标准英文版,开玩笑是吧!三洋电水壶鬼子标准,线有多长你看看。

前面几个汉字你是瞎呀。。。至于三洋,这些标准又不是强制的,你喜欢就去买三洋好了,买不到就不要瞎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几个汉字你是瞎呀。。。至于三洋,这些标准又不是强制的,你喜欢就去买三洋好了,买不到就不要瞎喷。 ...

说我藐视国家标准,你贴的是国际标准,还是英文版,我又不懂英文,随你怎么说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我藐视国家标准,你贴的是国际标准,还是英文版,我又不懂英文,随你怎么说啦。 ...

原来你识字啊。。。都说了 “更正下”,你不懂啥意思?咬死 中文 英文 不放? 就算翻出中文国标给你,你怕是还是不屑一顾吧。

回到主题:你认为安全的,不足为虑的事,但有可能对其他人群造成潜在风险。

明白但是依然怎么做,自己承担后果;但是想不明白。。。说明没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