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关于车顶加装行李架载物,合法还是违法?

楼主(2022-04-06):
【前情】
如果法律规定裤子买回去裁裤脚要罚款,你怎么办?

首先修正:昨晚突然想,拆椅子不是驾驶行为啊。开车的也不一定是拆的人。缺乏违章的主体。所以扣3分绝对属于以讹传讹

查《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八条:“......,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而处罚的出发点,大概是拆了运货容易超载,不安全。

这里带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加装行李架。

根据交法第五十四条,车顶用行李架载物是合法的。只要低于50cm,小于车宽,重量符合即可(一般是50-100公斤内)。

有人说:我suv原配行李架 ,不存在加装。

对不起,那两根铝合金其实叫行李架纵梁,是确保货物重力作用于车架,而不是车顶钣金上。所以真驼东西,至少得加两根横梁,这才叫行李架。再讲究些,就是流线密封型:

有人说,这妥妥的改变车辆外观和技术参数,职业隆胸欺骗乘客啊。得去车管所备案变更,拍照,办理新的行驶证

这事儿我还真研究过,而且打印了法条备用,随时准备杠交警。
因为从无须备案的“加装三条,还是必须备案的“变更六条”,都不涉及行李架。从良都不给机会。
所以真拦我,我也只能打擦边球:这坨塑胶就是我的“货”啊,长高宽符合标准,不和皮肤直接接触,行不行啊,阿sir?!

实际上交警管这个也很少,模糊地带,懒得纠缠。

真正无法杠的是28大杠。风景在路上,真出去玩,4+2是很提高逼格的:

原本可以侧边留点位置,加个立杆绑着,但是高度超了。如果挂车尾,山地车公路车宽度必超,而且还有遮挡牌照等着你。

这也是我想拆副驾驶座椅的原因:我是折叠车,这个位置无出其右,卫生整洁,方便取用。
虽说开车这么多年,除了若干次查酒驾,看见路面检查的机会都不多。但副驾肯定不敢拆。太醒目。

唉。生活所迫出去乱睡,又想保住12分玉女不破之身,难啊。

网友:
法不法,随便它吧,

网友A:
有时候,罚你并不需要太充足的理由。

网友B:
想罚你就罚你,不想罚你就不罚你,找个理由还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罚你并不需要太充足的理由。

其实,只要不是鸟不拉屎雁过拔毛之地,交警还是讲道理的,即使他不讲,也有法制科会讲,不会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罚你就罚你,不想罚你就不罚你,找个理由还不容易!

消极了。目前来看,至少发达地区,还是规范的,也有较为畅通的申诉渠道。

网友:
搞的人多了,就成了合法的

网友C:
买个商务车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商务车不就得了

是有这个心思,甚至考虑房车了。。。但是想先车床历练一下,看看自己哪些能忍,哪些最必需,然后商务车/房车才有针对性

网友:
一般讲道理,但得罪它了就不讲道理了

网友D:
看到各种绑山地、公路车的SUV高速上一样跑。貌似横着放后面居多。少数纵向放车尾,极少数是放车顶的,看到有参赛的是放车顶4辆。

网友:
在中国,随便都可以找个理由罚你,非法营运就够喝你喝一壶的了,人家买十几个人的菜放后备箱,想着准备在家搞大食会都被拦下了告知是非法营运。你这还明目张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这个心思,甚至考虑房车了。。。但是想先车床历练一下,看看自己哪些能忍,哪些最必需,然后商务车/ ...

房车就不必了,房车就像跑步机一样,买的多,用的少,闲置起来又堵心,还是MPV方便,空间大,座位多,带点行李食物水什么的,那都是小意思,进个地下车库也不存在问题。当然我是指的这种大型的商务车,我的是东风风行菱智。如果那种小型的奥德赛GL8之类,放山地车还是存在问题的。

网友:
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各种绑山地、公路车的SUV高速上一样跑。貌似横着放后面居多。少数纵向放车尾,极少数是放车顶的,看到 ...

短距离,临时性是ok的,如果长期旅游,难免下雨,外置就会有容易脏的问题。车尾那种夹泥带水的水雾。。。

网友E:
车顶行李箱,半个中国没人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车顶行李箱,半个中国没人查

看进藏的攻略说路上有一个点会查,其它再也没有听说过有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进藏的攻略说路上有一个点会查,其它再也没有听说过有查的

没去过西藏

网友:
感觉躺平在车顶稳妥一点!

网友:
自行车就算了吧  放车顶 被限高给biu的一声撞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