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电子垃圾续篇---美的超薄电磁炉C21-RT2166并提出问题

楼主(2022-04-06):
      今年过年期间一个清晨,下楼买早餐看到大院门口扔着一个已经被雨水打湿的电磁炉和单边燃气灶,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趁天色还早把电磁炉拿到宿舍消防箱那边先藏起来。免得又被清洁大婶又捷足先登,然后再去买早餐。。
     回来把炉擦干水,看上去成色还算可以,通电测试发现,风扇不转,无报错提示,三大电压测量均有,已排除风扇问题,拆下风扇旁边的一只431三极管测量也没发现问题。正面也没多少元件可测,几个大电容,大电阻22欧都没事。。保险没炸。 问题估计出在 背面的贴片元件。 仔细拿着放大镜先查靠近IGBT附近的元件。通电测试时一不小心针脚把电源控制芯片碰到短路炸飞了。 一个看了半天才看出丝印的二极管 5J .查实是18v稳压在路检测击穿,上面还有一只 PJH-CJ 的二极管在路测也是击穿, 驱动管 Q1-Q2 Q3在路测量均击穿。。。目前暂时看到就这些,电源芯片幸好有拍照能配到,可是这个PJH-CJ 的二极管。到底用什么代换,具体这个是什么作用。假如它坏了拿什么代换,某宝查过没有此元件卖。各位谁有 C21-RT2166电路图的能否提供一点信息。这个二极管怎样替换若是坏了。。。。不胜感激。。先上图

网友A:
整块电路板一起换,免得还有其他地方有暗病。淘宝搜电磁炉配合电路板型号,大概几十块钱。

网友:
反正经常能见到电磁炉,先留着或许后面能碰上差不多的 就不用那么费脑经了

网友:
线盘是铝的,电感线径较细,散热片小而薄,比山上的好不了多少。

网友:
现在新出的好像都是铝线了!

网友:
感觉就如楼上所说,换整个电源板。

网友:
里面工整,漂亮,线圈有艺术感。

网友:
建议不要修。网上有这个电路板的拆机板,都是全新30元包邮,个人估计有暗病被拆出来卖的,我手上也有一个同款,无缘无故就是不工作,电压、大电阻、驱动管、震荡电容都是正常。还有一个三只脚的双二极管也正常,估计设计有问题被抛弃。

网友B:
我有这个板子 一会起床给你看看

网友:
美的做的,也不怎么样

网友:
有现成零件就慢慢修,没有就别买零件了。直接买二手拆机件好的也不贵,现在这东西新的也不贵,杂牌60起步。。。。。。模块化大量生产就这样价格压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板子 一会起床给你看看

是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板估计很多型号都通用(个别型号会有些差异),我也在某宝买过,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多电磁炉你修好了,修着玩呢?还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电路图吗,谢谢

电路图没有 管子参数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块电路板一起换,免得还有其他地方有暗病。淘宝搜电磁炉配合电路板型号,大概几十块钱。 ...

估计楼主不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路图吗,谢谢

1n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没有 管子参数查到了

图纸看看有需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没有 管子参数查到了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尽管有点不同,作用性能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