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叧类的智勇电子电池容量测试仪

楼主(2022-04-06):
设定值9.99v9.99a,不知怎么用

网友:
那个管子应该是电子负载吧,输入接电池试一下呢?

网友A:
哪个牛人用温控器把程序刷成容量测试仪

网友:
支持一下,装个温控几个意思

网友:
难道这是用两个温控器改的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牛人用温控器把程序刷成容量测试仪

从面板看确实是温控仪,不过有种仪表是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变成计数器、计米器、转速计、时间继电器等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牛人用温控器把程序刷成容量测试仪

温控仪改的电压电流表

网友:
这是人才啊

楼主:
也不是温控仪改的,其实是用的温控仪外壳

网友:
就一个功率管,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网友:
我看也是温控器。。。。。改装达人啊、。。。。。。。。。。。。
XMTB-1000 智能数显报警调节仪
产品名称:XMTB-1000 智能数显报警调节仪
产品编号:SY-233035-295
规格型号:XMTB-1000
所属类别 - 调节仪表 - XMT调节仪
产品价格:特殊规格~请来电资询
销售热线:TEL: 021- 61400718 - 61400728
询价传真:FAX: 021- 61400719 - 61400729
销售单位:上仪集团 - 上海仪表(集团)公司供销公司
关注指数:341
XMTB-1000 智能数显报警调节仪

产品详细介绍:
■产品简介
采用zui新型的专用芯片制成
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精度等级±0.5%FS±1dig
具有全输入功能,使仪表能起到一表多用
线性输入时量程可随意迁移
显示清晰直观
可靠而实用的仪表安装结构
可同时带二个模拟量输出(一路调节,一路变送输出)

■输入形式
热电偶  B:0~1800℃;  S:0~1600℃
K:0~1300℃;  E:0~800℃
T:0~400℃;   J:0~1000℃
EA2:0~800℃;   N:0~1300℃
热电阻
Pt100: -199.9~600℃;  BA1:-199.9~600℃
Cu50 :    -50~150℃;  BA2:-199.9~600℃
Cu100:    -50~150℃
霍尔变送器
远传压力表:0~400Ω
标准信号:0~10mA DC;4~20mA DC; 0~20mV DC
0~70mV DC;0~100mV DC;0~5V DC
1~5V DC
输出形式
控制二位式:继电器触点输出,触点容量220V 3A(阻性)
时间比例:继电器触点输出,触点容量220V 3A(阻性)
连续PID:0~10mA DC输出
4~20mA DC输出
断续PID:继电器触点输出,触点容量220V 3A(阻性)
(也可电流输出)
报警
四组报警输出触点,三组可任意组态,一组可作声光报警用
变送输出:0~10mA DC
4~20mA DC
供电电源:AC 220±10%V  50Hz±5%
变送器供电电源:DC  24V  30mA
■外形尺寸
160×80mm,96×96mm,72×72mm,48×96mm,80×160mm,48×96mm,96×96mm,72×72mm

关键字:  XMTB-1000 智能数显报警调节仪

网友:
油菜花啊哈哈哈

网友:
没看到电路板,是温控器?

网友:
头次见到温控模块改成电子负载容量测试,要是内置转接线USB联机曲线更好。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dz负载加了个表头

网友:
哇噻,真是牛人,那个是温控仪表头,我手上好几个想改成电压电流表,可是没有成功,有啥好办法给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