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首拆,国产的骄傲,奔图P3405D打印机,可惜只打了9000多张,激光器就挂了。

楼主(2022-04-06):
如题,虽然名字不是很响亮,但也算是国产激光打印机的后起之秀吧。可惜只打印了9000多张,激光器就出问题了。看来国产配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个牌子

网友:
这种的直接换个其它的能不能通用?

网友:
国产的要用心做,把质量搞上去

网友:
这个外形和联想的一样

网友:
没听说过,不知道厂家有没有做老化测试

网友A:
用这么多年的打印机,没见 过 激光器坏的

一般都是 传动机构老化,主板坏,电源坏,硒鼓 ,加热显影坏

网友:
这种半导体激光器应该不贵,就是不太清楚具体型号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多年的打印机,没见 过 激光器坏的

一般都是 传动机构老化,主板坏,电源坏,硒鼓 , ...

就是啊,质量太差了,公司的hp1320用了多少年了,一般就是换定影膜和搓纸轮,连主板坏的都很少

网友:
现在政府都用这个牌子了,龙芯或者飞腾加统信uos+奔图的打印机

网友:
换个激光管就好。尽量别动光路。

网友B:
原装耗材好象是格之格代工的,结果格之格就不推出兼容耗材了,因为销量小,其它厂也不怎么做这个品牌的兼容耗材,只能买所谓的国产原装硒鼓, 原装硒鼓是400多起,还不如买HP的打印机,机价略贵几百,但兼容材料就一百顶多了,用几次就回本了

网友:
前几年好像搞过很大力度的折扣,他家激光扫描一体的价格比喷墨还便宜。果然不靠谱阿。

网友:
奔图是国产,但技术不是自主的,用的貌似三星的解决方案,国产归国产,可耗材价格和进口产品不相上下,兼容耗材难寻,只能用原厂的

网友:
看来国产配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网友:
之前修打印机,基本没听说过激光器坏的,修了3年打印机,就换过2个激光器,一个是确实坏了,打印颜色暗淡
还有一个报修故障是纵向不定位置出现异常条纹
带着激光器上门,结果发现是激光器里边进小强了,小强挡住哪里的光,哪里就出现条纹

网友:
总感觉国产就是跟一波政策红利骗一波钱就走

网友:
9000多张?太少了。

网友:
我喷墨的的墨盒钻孔自己加墨,打了2000多张,目前还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耗材好象是格之格代工的,结果格之格就不推出兼容耗材了,因为销量小,其它厂也不怎么做这个品牌的兼容 ...

网上有卖硒鼓芯片的了,几块钱一个,随便加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