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服务器电源改装原理 实现脱机启动

楼主(2022-04-06):
求服务器电源改装原理,根据测量金手指的电压电阻从而实现脱机启动,有熟悉的大神还请教教。可付费!下面是常见的几种电源@qrut

网友A:
到网上搜一下相应的电源型号,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搜一下相应的电源型号,应该不难

很多型号搜不到,所以想知道启动原理,我可以自己测电压电阻

网友B:
用1k的电阻试,一头接地一头一个一个pin试

网友C:
给我一个   我测试好了告诉你

网友D:
咸鱼有成品出售,15元一块,搜索服务器电源转换板,转换端子,启动板之类的应该能找到,使用方便,外形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有成品出售,15元一块,搜索服务器电源转换板,转换端子,启动板之类的应该能找到,使用方便,外形美观 ...

很多型号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k的电阻试,一头接地一头一个一个pin试

这个方法对有的电源可以,有的电源不行,所以我想知道这样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有偿有偿,有大哥能说说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k的电阻试,一头接地一头一个一个pin试

这个方法有的可以,有的要短接好几个金手指的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一个   我测试好了告诉你

一个两个可以,但是我这种类太多了,送不起呀

网友E:
服务器电源的空载功率都不小,你测一下试试有可能就不想用了。

网友F:
用地线瞬间短接下短的金手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地线瞬间短接下短的金手指试试

对于有的电源可以,但是很多电源需要短接好几个,这个方法不通用,我想要找到原理,适用所有电源

网友G:
楼主应该把电源型号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把电源型号拍出来。

我想要通用的原理,不是针对某个型号

网友H:
一般那几个信号控制金手指中有一个稍短一些的,拉低(接地)就可以启动了。原理我也不太懂,一般来说这样的电源都有一个待机信号接点,一般是拉低的时候电源就正常启动。你试试

网友:
服务器电源很吵的,除非你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那几个信号控制金手指中有一个稍短一些的,拉低(接地)就可以启动了。原理我也不太懂,一般来说这样的 ...

有的电源需要短接一个,有的需要短接好几个,有的还需要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电源的空载功率都不小,你测一下试试有可能就不想用了。

是这样子,待机功耗比普通的大1-2倍 ,我一个浪潮的730w,待机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