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改创新SB0460声卡,测试DTS硬解压功能

楼主(2022-04-06):
相信不少朋友看过我改造富士通小机箱的帖子“爆改富士通H77小主机,打造超薄游戏平台”,当时使用了一块创新的SB0770的声卡,不带DTS、AC3解压的,一直耿耿以怀。这次某鱼以140块的价格进了一块双声存的SB0460回来替换,当然又免不了一番“打磨”了。据说这块声卡是支持DTS、AC3双解码的,声存右边的CA0151芯片就是解码辅助芯片,没有这块芯片解不了,估计是授权用的:

第一步先把音频耦合电容及几个主要滤波电容拆掉,运放换成三菱的M5220:

音频耦合电容用松下的16V/22uF 双极性BP电容,手头有30多个,用万用表检测,容量从20到28uF都有,估计是假货。
从里面挑出最相近的16个:

安装时先把电容全插上去,焊好每个电容的其中一只脚后再慢慢焊其它引脚,边焊边调整位置使它不会东倒西歪:

正负12V电源的2.2欧隔离电阻会对供电电压造成波动,拆掉换成小电感:

最后装上几个主要的滤波退耦电容,并在背面并上0.1uF的MPK电容:

好了,接下来装机测试试。开机,打开KMP,在设置里把内置解码设成“使用KMP解码器”:

在“常规”选项卡里把DTS、AC3输出设为“原始”,然后打开DTS或AC3编码的文件,以前用SB0770的时候,音箱是没有声音的;现在用SB0460,声音出来了:

最后放上老外做的电容分布图和别人改好的图片,满满的补品啊!注意是单声存版的,格局和我的不一样:

PS:测试中发现主声道运放没换,后面补换的。试听下来感觉更换电容后声音变化明显,主要是低频变得厚实圆润了;换运放变化不大。

补充内容 (2022-5-19 14:24):
有意者可前往观摩它的续编,有硬解DTS设置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696-1-1.html

补充内容 (2024-3-13 08:59):
Win10驱动:
https://cn.creative.com/support/ ... mp;Product_ID=14066,&Product_Name=X-Fi%20XtremeMusicSB0460&driverlang=1033&OS=51&drivertype=1

补充内容 (2024-3-13 09:08):
win10驱动https://files.creative.com/manua ... V_L11_2_30_0012.exe

补充内容 (2024-3-13 09:09):
Win10驱动:https://files.creative.com/manua ... V_L11_2_30_0012.exe

网友A:
这操作,是纯纯的信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操作,是纯纯的信仰么?

No!音质变化明显。

网友:
感觉远独立声卡好久了。

网友B:
我有个用创新芯片的安桥声卡 据说也可以开硬解 不过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DTS和AC3编码出来的声音是多声道吗

网友D:
现在带PCI插槽的主板也不多了,这卡能找得到win10的驱动吗?lz多少钱买的这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S和AC3编码出来的声音是多声道吗

DTS,AC3只是支持多声道的编码格式,具体要看里面编了几个声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带PCI插槽的主板也不多了,这卡能找得到win10的驱动吗?lz多少钱买的这卡啊? ...

140块,有win10的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用创新芯片的安桥声卡 据说也可以开硬解 不过不知道怎么搞

道理是一样的,你可以参考我的做法去试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No!音质变化明显。

玩发烧,一副好耳朵是基础。听压缩音乐的就绕行吧,精神享受是容不下一点瑕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发烧,一副好耳朵是基础。听压缩音乐的就绕行吧,精神享受是容不下一点瑕疵的。 ...

是的,压缩的音质基本没法听。我电脑存的一般是APE,WAV这两种格式的文件,估计有二三十G吧。然后还有LD。当然有些歌曲实在找不到,就从酷狗2块一首买的,有时会有MP3格式320码率的。

网友F:
电容没换伊娜 差评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没换伊娜 差评差评

穷啊,补不起,而且假货太多不敢买。

网友G:
已经从A2ZS退出了,改用主板光纤输出功放解码了。
新电脑已经没有PCI接口,所以只能放弃。

网友H:
集成声卡也没有那么差吧?换个好的音箱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从A2ZS退出了,改用主板光纤输出功放解码了。
新电脑已经没有PCI接口,所以只能放弃。 ...

有PCIE的声卡的。我此前也是用集成声卡的光纤输出,但后来雅马哈功放的解码板离奇罢工修不好,只能用独立声卡解码DTS,AC3来领略大片的环绕声特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集成声卡也没有那么差吧?换个好的音箱才是王道。

音箱越好,越能体现出声源的不足之处。

网友I:
电脑内部有很多噪音和干扰源,记得以前我还专门给SB64、SBLIVE5.1专门做接地屏蔽罩,已经不玩电脑音频10多年。
现在看电影就杰科5800+三星Q950回音壁,支持Dolby atmos,比电脑这个临场感就不是一个级别。
给大佬动手能力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内部有很多噪音和干扰源,记得以前我还专门给SB64、SBLIVE5.1专门做接地屏蔽罩,已经不玩电脑音频10多 ...

多谢捧场。,我也给声卡加了简易屏蔽罩。这套系统除了听音乐看视频,最主要是玩3D游戏,之前还配了个索尼的3D眼镜HMZ-T3,可惜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