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网络改造,附TP-LINK TL-473G千兆企业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2-04-06):
此次发帖的目的更侧重于网络改造

这次受朋友之托,改造其家中网络环境。需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高的回报。
朋友家是一套140平4室2厅2卫,电信500兆宽带,布局如下:
      原本由光猫入户(1千兆口+3百兆口),放置于鞋柜的网络盒中,然后分别安装独立的2个路由器于客厅沙发柜(网件R7000)和书房电脑桌上(华硕RT-88U)。
      那么现在的问题
        1.主卧信号几乎没有;
        2.家庭有局域共享需求;
        3.有台PS5放置于电视柜  与书房电脑及路由器组建共享,无线信号不稳定。

       我的改造方案为加一个独立的小体积企业路由器作为家庭总中枢,光猫千兆口直接进企业路由WAN口,书房电脑直连总路由,R7000做为AP放主卧床头柜(R7000没有AP模式直接插LAN口),RT-88U做AP放电视柜,分两根线出来分别接 电视机和PS5。

经过测试,电脑满速,PS5联机打游戏不在卡顿,电视机放蓝光流畅。
无线信号,主卧满格信号,卧室洗手间3格,书房3格,次卧4格,客厅 餐厅 阳台满格,厨房4格,客房3格。

====================

下面是主路由拆解

购置于小黄鱼,140米。
型号TP-LINK TL-473G千兆企业路由器

正面

背面,硬件版本号1.0

所有接口都在一侧,1WAN+4LAN

开盖后由于壳子不大,内部比较满档
先从左往右

掰开白色塑料壳,可以看到电源,此电源没有安规设计,交流电进来经过了保险丝就直接到整流了。
高压侧主电容为2颗 艾华400V4.7uf,另一颗小电容 艾华50V 4.7uf

低压侧为艾华 16V220uf+16v 470uf

背面

电源管理芯片信号为:LNK625DG

主板正面  看方案是5口千兆交换机+路由
有3个空电容位,不是自己的就不补了

主芯片为:高通QCA9563-AL3A

内存芯片为:M14D1G1664A (DDR2 128M)
闪存芯片为 SOP7封装,型号为:25Q128CS1G (128M FLASH)

背面

至此结束!

网友A:
既然都在小黄鱼选择企业级路由了,为什么不选择华3等品牌的企业级呢?又或者一步到位,直接上AC+AP的方案呢?顺便说一下,R7000刷梅林,就可以支持AP模式接线了

网友B:
为什么我家的AC+AP方案,常常出现手机移动房间后,不自动切换到所在房间A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家的AC+AP方案,常常出现手机移动房间后,不自动切换到所在房间AP? ...

大概需要用支持mesh组网的AP

网友:
大神,3个空电容位的具体参数是什么?

网友D:
咋不用r7000直接在电视那回路一路到弱电箱交换机就行啊更省,r7000做主路由又不弱

网友:
家庭也用上企业路由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不用r7000直接在电视那回路一路到弱电箱交换机就行啊更省,r7000做主路由又不弱 ...

电视那只有一根线  如果用无线路由器做主路由,那不好解决不同网络层的问题,单线复用效率差些 而且配置麻烦 ,另外弱电箱还是要加一台千兆交换机  价格方面也没太大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概需要用支持mesh组网的AP

应该是具有这个功能的,因为无缝移动不及时(或者切换不好),更改过信号强度切换点的设置,不过效果不显。

网友:
AX86U 2台组网,完美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具有这个功能的,因为无缝移动不及时(或者切换不好),更改过信号强度切换点的设置,不过效果不显 ...

那看下AC或AP里有没有设置强制断开信号强度低于指定值的设备,有的话设置为合适的值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那只有一根线  如果用无线路由器做主路由,那不好解决不同网络层的问题,单线复用效率差些 而且配置麻 ...

不麻烦吧,五口千兆全新我就4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家的AC+AP方案,常常出现手机移动房间后,不自动切换到所在房间AP? ...

没开启弱信号踢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在小黄鱼选择企业级路由了,为什么不选择华3等品牌的企业级呢?又或者一步到位,直接上AC+AP的方案呢 ...

农村小三层有什么AC+AP方案推荐?预算1000块这样。
现在在二楼放一个R7000,一楼和三楼都没有加设备,现在一楼很三楼信号都比较弱。
原来在一楼和三楼各加了一个淘汰的2.4G 300M TP-link,发现干扰比较厉害,也不会切换,索性都撤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家的AC+AP方案,常常出现手机移动房间后,不自动切换到所在房间AP? ...

可能的原因:1.AC控制器里面没有开启快速漫游;2.信号调节问题(信号强度太高,未达到踢出的最低值);3.AP安多了。

网友:
QCA9563方案,跟TL478G+一样,本人亲测跑不满电信500M,有线测速只能到300Mbp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的原因:1.AC控制器里面没有开启快速漫游;2.信号调节问题(信号强度太高,未达到踢出的最低值);3. ...

不一定,有可能是AP端不支持.11K/V协议,只支持.11 b/g/n,很多老AP都不带自动切换,那个弱信号剔除会让信号差的手机一直重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农村小三层有什么AC+AP方案推荐?预算1000块这样。
现在在二楼放一个R7000,一楼和三楼都没有加设备,现 ...

你这个预算有点低了,你可以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先去看看各种型号的功能和配置,预算高就看新华三的,预算低就看看睿捷的,不建议TP的,也不要选择86面板类型的AP,发热太严重,性能低。电商平台里面的客服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套装型号,如果你懂技术的话,就可以根据平台的套装型号,去小黄鱼收二手的回来,自己组网,这样是最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预算有点低了,你可以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先去看看各种型号的功能和配置,预算高就看新华三的,预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看下AC或AP里有没有设置强制断开信号强度低于指定值的设备,有的话设置为合适的值试一下。 ...

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