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神火HL55-X头灯拆解

楼主(2022-04-06):
前几天看优惠购有一款头灯神火HL55-X,觉着价格和评价都不错就入手了一个2
W600ma基础款的,想着改一下大容量电池。到货好后发现头灯没电,插上去充电后能正常打开,发现亮度一般发热量不小(高亮300ma电流),散热只有铝基板,充电芯片LTH7,三档LED驱动芯片丝印招不到,估计是YX8253,一测待机电流1.3ma,难怪垃圾电池几天就给放光电了。在板测量发现两芯片之间的电容24uf左右,估计是漏电,就拆解下来换一个,焊工很渣请忽略,目前待机只有几微安,拆下来的电容容量啥的也没有问题,估计是品质不行。
另外这个东西不建议购买,散热太差,用不久的。

网友A:
不知道能亮多长时间

网友B:
请问换的电容是什么参数? 这个头灯也撸了一个 我说怎么放了没几天就不亮了。 原来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C:
便宜无好货

网友D:
3.8元包邮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亮多长时间

300ma强光电流,换个好点的电池估计能搞几个小时吧,不过散热不行,几个小时连续工作估计都烧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换的电容是什么参数? 这个头灯也撸了一个 我说怎么放了没几天就不亮了。 原来是电路有问题。 ...

电容就普通的陶瓷贴片就行,我用的16V10uf的,换下来看一下静态电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元包邮买的吗?

是的啊,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无好货

嗯,质量确实比较差,况且不好改散热

网友:
改三星2100MA电池,续航好多了

网友E:
这个不是靠灯罩散热吗?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靠灯罩散热吗?还不行?

灯罩我感觉是塑料的,压不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靠灯罩散热吗?还不行?

散热要是能改良一下,功率通过电阻增大一下,加个好电池还是不错的,模具看起来比较结实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元包邮买的吗?

能       换个大容量电池就好

网友F:
防水能力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防水能力怎样?

比较差,虽然看上去有橡胶盖帽,但是不密实,接缝直接就是卡扣,基本上没有防水功能

网友G:
能改一下散热吗?散热效果好了,使用寿命也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改一下散热吗?散热效果好了,使用寿命也会长一些。

不是太好操作,我想着可以在铝基板和电池之间增加一块散热铝板,但是又担心电池会发热。灯罩这边倒是可以加,就是需要不规则形状的散热材料。

网友:
把灯珠改成2核5瓦3伏仿流明,比自带1核小芯片耐用。散热材料可以试试导热硅胶块,手感软可以填充灯板和灯杯间隙,至少比空气层导热块。

网友:
这做工很一般,小厂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