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工商银行金融@家U盾

楼主(2022-04-06):
(图片)

网友:
这个没什么其他用途

网友A:
上面有一个存储芯片1M的,如果有厂家程序,再编程写入一个小程序可改成USB软驱或光驱。

网友:
这种小屏幕很不错的
但是很少有能利用的地方
1602屏幕效果没这个好,但是常见,好用

网友:
屏幕分辨率挺高,适合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一个存储芯片1M的,如果有厂家程序,再编程写入一个小程序可改成USB软驱或光驱。 ...

这种应该是存储数字证书的。应该不会放厂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