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古老的鸿通HT-JC-WNC万能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2-04-06):
这个充电器是买给家里的老手机电池、老数码相机电池等充电用的。昨天给小孩暴力拔插把插头给整坏了,我拆开把线和插头固定了一下。

上图为主:
1、外表(可调整的两个充电触点,适应绝大部分的旧数码电器电池)

2、内部 (电路板左下角有2个3极管,标签型号是SS8050-硅NPN型,右下角的超小型的变压器)

网友:
很经典的设计,当年很流行

网友:
内部结构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属于定压式的吧?能充到4.2v?

网友:
看结构像是431做基准的充电电路。

网友:
可惜没正负极切换开关,好点的是3582自动极性充电芯片,最好是SY6912加4芯片自动极性。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不太安全,不如搞的老式手机充电器加上楼主的充电器壳体部分改造一下

楼主:
我还是把这个充电器再次拆下来,把背面也照下来给大家看吧:

楼主:
参考线路图(网上找的,没有仔细核对):

楼主:
MB10F  贴片整流桥
芯茂微 LP3773是一款恒压、恒流的原边反馈控制芯片,待机功耗低,输出功率5W,内置过热保护。

网友:
当年的廉价充电器

网友:
现在没有了,被苹果改成充电宝了

网友:
还有一种万能充是两个活动臂的

网友:
看做工比常见的圆蛋形万能充好些。收藏吧。

网友:
热熔胶点的惨不忍睹

网友:
古董级的东西,我还有一个存货呢。

网友:
备着一个,有时会用到

网友:
这个充电器,在当时算不错了,,,,
Q7到Q10就是自动正负极转换。。。。

网友:
以前的万能冲啊